最近想整个信号源

楼主(2012-09-15):
可以输出函数/任意波的,最好是可编辑任意波的。任意波长度在12k以上的样子

网友:
你要做一个?还是想买一个?

网友:
安捷伦33250

网友A:
利利普可编程数字信号源,可以去我们网站看下资料,www.owon.com.h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利普可编程数字信号源,可以去我们网站看下资料,www.owon.com.hk

你们有pci的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利普可编程数字信号源,可以去我们网站看下资料,www.owon.com.hk

你们有pci的信号发生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有pci的信号发生卡吗

PC信号发生卡?你是指VGA信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C信号发生卡?你是指VGA信号吗

楼上说的是PCI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是PCI

晕死 这伙计是技术还是销售

网友:
之前买过 普源的 DG1022放了1年多,没用几次,后来朋友的公司用,我转手卖给他们了, 当时我只是用来发生过正弦波和自定义一个浪涌的波形,用的不错,到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最近有个项目又要用到信号发生器,还在考虑还是买普源的DG1022还是DG4062, 之所以我选国产,因为我用信号发生器,主要是对我的项目做功能性的验证,精度要求不高,在加上预算不多, 因此就要选个功能多,价格低的了。

你买什么,那要看你的应用有什么样的要求了。对精度要求高的,还是建议考虑安捷伦之类的牌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有pci的信号发生卡吗

pc的 pci的
要大写,不注意看,两个几乎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