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IAR 破解过了还是提示数据超出限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15):
我用的是IAR FOR MSP430  5.50版, 用注册机破解过了。

这样应该是完全破解了吧?

而且我的数据也才5K

它始终提示超过限制是怎么回事啊啊啊啊。。。。

楼主:
大神们。。。求助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IAR的一个BUG.. 大家要注意在申请下载的那个地方下面的几个问卷调查不是瞎填的。。。 然后,,这确实是个BUG。。遇上不能编译的时候,如 149的芯片, 你先换成1491, 然后就可以编译了。。然后再换回来,,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