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四元数控制四轴

楼主(2012-09-15):
    目前实现了起飞和降落,没有实现方向控制,所以只能用绳在水平方向拉着(见上一篇的视频)。每个控制周期分三步:计算当前姿态与目标姿态的误差,用误差得出需要的力矩,和用力矩控制四个电机的油门。
  • 计算姿态误差
        首先定义几个量,都是四元数。

        其中旋转增量就是要得到的姿态误差了。

  • 用误差计算力矩

  • 用力矩控制油门
        四轴的模型如图:(如无特别说明,所有坐标均为载体坐标系。)

       地理坐标系采用东北天坐标系,X向东,Y向北,Z指天。机架为“X”型,在xOy平面上,第一二三四象限对应的电机为0、1、2、3号,0、2电机正转,1、3电机反转。
        输出的油门是两个值的和:基础值和增量值。基础值由用来控制整体升力,各个电机相等。增量值用来实现稳定、加速等动作,相当于对基础值的微调,各个电机各不相同,且它们的和为0。力矩仅取决于增量值。假设电机提供的力矩与油门成正比(一般不是这样的,但没有设备确定《油门-力矩曲线》)。
        如果需要x轴的力矩,则油门增量值应为:0、1电机正,2、3电机负,记作[1 1 -1 -1]。

       y、z轴同理。

       力矩修正系数用于平衡各轴的响应灵敏度。x、y的力矩由螺旋桨的升力直接提供,响应够灵敏,MO_x和MO_y相等,取比较小的值;而z则靠螺旋桨的反转矩,相同油门增量,能提供的力矩较小,所以MO_z应该比较大。想偷懒就可以都设为1。
        把各轴的分量加起来就是任意轴的情况:

        最后把油门增量值和基础值加起来,输出到电调,就完成一个控制周期了。

另外,昨天做了个“nRF24L01p转串口”,显示姿态、调整参数可以更方便了。

原文:四轴——完善中的控制算法

越写越乱了。
这个算法还不完整,目前就想到这些了。

网友A:
我关注你的新浪博客很久了,能发些相关的资料给我吗?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关注你的新浪博客很久了,能发些相关的资料给我吗?我也想做一个。

相关资料?
除了那篇论文,没有了,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一起做吧,有问题就互相帮助啦。自己一个人太多东西要搞了。

网友A:
哪篇论文啊?我看你在姿态解算过程中费了好大的劲,我想问一下你参考了德国MK的算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篇论文啊?我看你在姿态解算过程中费了好大的劲,我想问一下你参考了德国MK的算法吗? ...

论文: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6551-2-1.html#pid6090721
姿态解算是控制的基础,很重要。
我没看过其他算法。根据其他人的讨论,很多其他算法都是航模遥控+姿态角控制的,而我想更智能+直接用四元数控制。
其实也不能说没有资料,论坛就有很多了。

网友:
       mark     一直想做四粥 参考

网友:
这是德国的MK,http://svn.mikrokopter.de/,算法很成熟啊。看看吧,我想多少会有帮助的!

网友B:
感觉楼主的方向很好,每一步的逻辑很严谨,但是又很通俗易懂,现在反而对楼主的研究学习的方法更感兴趣了~

顶楼主

网友:
楼主的进度很快呢,我见你用NRF24L01做遥控,传输距离不太够远呢,你的机体比较大,也不太好室内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方向很好,每一步的逻辑很严谨,但是又很通俗易懂,现在反而对楼主的研究学习的方法更感兴趣了~

顶 ...

“通俗易懂”,哈哈,听到这句话最高兴啦。
用nRF24l01,这个没办法,只有且只会这个。有其他无线模块推荐一下吗?数据速率不用很高,要双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俗易懂”,哈哈,听到这句话最高兴啦。
用nRF24l01,这个没办法,只有且只会这个。有其他无线模块推 ...

遥控的话我直接用航模用的遥控和接收机,当然平时室内调试是NRF24L01``````,如果是微型四轴室内玩玩的话,光NRF24L01就够了,只是大四轴室内各种不便``````

网友C:
能说一下截图的这些东西是从哪篇论文弄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一下截图的这些东西是从哪篇论文弄来的吗

原创。
(字数不够)

网友(2012-10-24):
真心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论文: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6551-2-1.html#pid6090721
姿态解算是控制的基础,很重要。
我没 ...

是想直接用卡尔曼滤波控制吗?就是用卡尔曼滤波的“预测”算法先预测出下个解算周期的姿态,再与控制目标相比较决定控制策略?
俺数学和力学都忘差不多了,求算法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想直接用卡尔曼滤波控制吗?就是用卡尔曼滤波的“预测”算法先预测出下个解算周期的姿态,再与控制目标 ...

不懂卡尔曼。
就是把测得的姿态与目标姿态对比来控制。

网友E(2012-12-01):
关于旋转组合的问题。设原始姿态q0,绕x,y,z轴旋转的四元数为q1,q2,q3.那么组合就是q0*q1*q2*q3,如果是这样,我疑问的是,q0*q1后,q2的向量还是原来的y轴吗?我认为应该在乘q2前,通过q0*q1的结果确定飞机的y轴在世界坐标系里的真实坐标。是这样吗?
我现在是用旋转矩阵,飞机传回的是飞机四个臂的端点坐标,然后pc端直接将传回的端点坐标对角连线,近似显示一个飞机。飞机倾斜一个角度后,保持角度不变,只旋转z轴,结果pc显示的结果是,飞机绕世界坐标轴的z轴转,而不是飞机坐标轴的z轴

楼主:
今天去试飞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yNDYxMzIw.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旋转组合的问题。设原始姿态q0,绕x,y,z轴旋转的四元数为q1,q2,q3.那么组合就是q0*q1*q2*q3,如果 ...

这个旋转顺序问题比较麻烦。
如果把绕xyz的旋转分成q_x、q_y、q_z,然后再组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就相当于用欧拉角控制了,要考虑旋转顺序。
至于转z轴,如果想转机体的z,就要把q_z放在前面,而如果想转地理坐标系的z轴,就要把q_z放在后面。

我的处理方法是这样的
遥控信号有4个:th_base、th_x、th_y、th_z。
th_base是油门,标准化到[0,1]
th_x、th_y、th_z是方向控制,标准化到[-1,1]
  • 打开控制时,获取当前姿态,把x和y设为0,然后单位化,得到基准姿态q_h。
  • 先用th_x和th_y构造q_xy = [1   th_x*FACTOR   th_y*FACTOR   0]。
  • 然后用th_z构造q_z = [1   0   0   th_z*FACTOR]。
  • 计算目标姿态q_t = q_h * q_xy * q_z,然后单位化q_t。
  • 用本文讲的控制算法输出电调值。
其实是把x和y平等化了,用th_x和th_y构造旋转轴,这样就不用考虑xy的顺序了。
然后q_z和q_xy的顺序,就是决定:打z时,绕机体的z,还是地理坐标的z转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好好学习打算在大学毕业前做做,尽全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试飞啦

楼主第一次就飞的这么问,羡慕。
楼主的飞机在空中能飞多久?电池多少毫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第一次就飞的这么问,羡慕。
楼主的飞机在空中能飞多久?电池多少毫安的? ...

没长时间飞过,只是试试起飞。
电池是3S 2200mAh的。

网友G:
做得不错,为什么不参考成熟开源呢,在别人的基础上修改,能有更高的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得不错,为什么不参考成熟开源呢,在别人的基础上修改,能有更高的突破。 ...

我把“参考”,认为是“依赖”。
因为是自己玩玩的项目,有自己的想法就试试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把“参考”,认为是“依赖”。
因为是自己玩玩的项目,有自己的想法就试试咯。 ...

要学会参考,不是每件事都要从头做起,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研究,如果都从头做起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浪费。要学会在别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方向。楼主既然有心钻研,说明你已经具有不错的底子,是个积极向上,刻苦钻研的好学生。不过四轴已经有太多人去研究了,研究资料也有一大堆,但是细心的话你会发现真正做到好的,没几个,除了大疆创新和零度智控,其他都需要爱好者花大量时间去折腾的飞控。那为什么楼主不站在大家已有的基础上寻求突破呢,不是说偷懒或者依赖,首先你要吃透原先的研究就很难,研究彻底后会少走弯路,然后用自己的能力去提高,做出属于自己的高性能飞控,也会给自己创造一个很大的机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学会参考,不是每件事都要从头做起,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研究,如果都从头做起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浪费。要 ...

哈哈,不用那么认真。
只是觉得现有的方法有缺陷,需要从根改起。
多种方法,百花齐放,不是很好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不用那么认真。
只是觉得现有的方法有缺陷,需要从根改起。
多种方法,百花齐放,不是很好吗? ...

其实我也是看很多人从头搞,然后搞个半吊子就拉到了。既然你选择从根改起,希望你能够坚持,一定要做到最后,把东西做到最好,性能更加优越,做到这点,你就成功了,到时候可以找我,我们一起合作。加我扣扣,545506015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也是看很多人从头搞,然后搞个半吊子就拉到了。既然你选择从根改起,希望你能够坚持,一定要做到最 ...

我会坚持下去的,尽管这是个无底洞。
现在在搞INS,对加速度积分,受到不少挫折,但会越挫越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会坚持下去的,尽管这是个无底洞。
现在在搞INS,对加速度积分,受到不少挫折,但会越挫越勇。 ...

好好干,加油,相信你会坚持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好干,加油,相信你会坚持下去

谢谢。

网友H(2013-03-07):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好,你的四轴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I:
之前在uavdesign.net看到一篇文章讲解四元数表示的控制环
解释要比lz的更清晰一些,也有明确的物理意义

作者改变了角度的坐标系,把当前姿态到目标姿态的旋转分解成3个角度:
摇摆方向,摇摆量,自旋量(Z轴)
因为这三个量都是基于机体坐标系的,而且没有奇点,相对来说更有利于编写控制算法和调整参数。

http://www.uavdesign.net/adaptiv ... howall=&start=4

网友:
楼主的理论已经成功应用在小四轴上了。

请参看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40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的四轴现在怎么样了?

暂时停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在uavdesign.net看到一篇文章讲解四元数表示的控制环
解释要比lz的更清晰一些,也有明确的物理意义

嗯,先看看,我觉得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2013-08-26):
还是标记一下吧

网友(2014-01-15):
楼主的每一篇新浪博文我都仔细学习了,希望可以加楼主为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