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拉葫芦的原理

楼主(2012-09-15):
如题,网上搜索到的一些都是复制粘贴的东西,解释的相当模糊,哪位高手能给解释一下手拉起重葫芦的工作原理?

网友:
滑轮组,物理上有。

网友:
初中物理

网友:
小学物理

楼主:
具体原理啊  里面有减速和制动的  说简单的能说说详细点吗?

网友:
拆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也有过同样的好奇,印象中是涡轮蜗杆,由于变速比的问题,所以不用担心制动问题。

楼主:
我百度的结果不是

网友(2012-12-16):
滑轮原理

网友A:
行星齿轮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星齿轮组

具体的详细动作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的详细动作原理

唉。。。名字都有了,还不会放狗放毒吗?

http://wenku.baidu.com/view/462dd6d284254b35eefd3423.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EyOTMwMTE2/v.swf

网友B:
那里面没有行星机构,省力的只是两级直齿减速齿轮。
      最为精巧的是9楼baikenor那张图里编号9~16那一串零件,手拉链条提升重物时摩擦片14、11松开,它们之间的棘轮在棘爪跳过,链轮9带动(安不上名字那个零件 )10和小齿轮轴5转动,再减速带动承重链条提起重物;手不拉时 小齿轮轴连同10反转(重力 变反向转动),10上的多头大螺距(旋)螺杆与链轮9中间的螺母旋紧,9、10、11、14压紧被棘爪顶住的反转的棘轮并且这几个零件都向右压在不能动的16上,重物不会坠下。手拉链条放下重物时14、11松开 棘轮不动。这个过程只要看一眼就会明白,说许多不一定清楚。
      见到过给16的摩擦面上抹黄油的(摩擦面上有几个螺旋槽并且磨得极光亮)以及把小齿轮轴左端螺母拧紧导致链轮9没有轴向间隙弄得葫芦无法用了,那确实是没有搞懂工作原理。

网友:
以滑轮组为基础的滑轮和齿轮的结合体

网友:
初二物理就学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名字都有了,还不会放狗放毒吗?

http://wenku.baidu.com/view/462dd6d284254b35eefd3423.html

行星轮我倒是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面没有行星机构,省力的只是两级直齿减速齿轮。
      最为精巧的是9楼baikenor那张图里编号9~16那一 ...

高手  !  您学机械的吗?

网友C:
看似复杂,变形一下就是和自行车变速器一样了,来改变力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复杂,变形一下就是和自行车变速器一样了,来改变力的大小。

感觉自行车变速器的原理很神奇  要我自己想肯定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