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DIY DSP仿真器 XDS100V1

楼主(2012-09-15):
现在准备转向DSP了,最近这到时间也看了一些学习资料,现在准备用 F2808 , F2812来玩玩。
于是就准备自己先捣鼓一个仿真器。  在网上也搜了一下,有XDS100、XDS510相关资料。  但是感觉 XDS100 V2版 及XDS510的使用器件相对较多,并且有的芯片也不定好买(制作成本也相对较高), 所以决定DIY   XDS100V1版的。

在本论坛中找到了XDS100V1的相关资料,非常感谢 boy364100 大侠无私的分享。
USB XDS100 V1制作所有资料,保证你能DIY成功(2012年第一贴,祝大家新年快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22922-1-1.html

原理图部分:对元器件及封装进行了修改部分
1. USB接口,换了 MICRO USB接口,因为数据线比较好找 (现在的手机数据线到处都有. ^|^)
2. 增加了接连目标板的 电源指示LED

PCB部分:  采用双面板 35mm x 60mm, 增加4铜柱固定孔,结构小巧。

准备自己热转印几块板,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现在都出V2了啊!而且官网都有源文件的。不过支持楼主,希望能看到好东西!

网友(2012-11-08):
顶,先记下了

楼主:
发现问题所在,原版中,存储器型号不对, 应该用93LC46B,16位的存储器,还有就是连接存储的3,4脚有点错误。

楼主:
国庆的时候,把这个板子发到 阿莫 处打样了5片板子,效果还不错,便宜也比较快的,4天时间就给我弄好了.... 感谢啊...

等了好久啊,今天终于拿到93C64B了,于是赶紧装上,用MProg3.5 下载EEPROM配置文件,扫描DEVICE,看到EEPROM了,下载配置文件OK。
这下放心了。

拨掉USB后,重新插上,电脑显示检测到TI XDS V100 V1....,嘿嘿.. 正常了...
于是乎 赶紧拿出学习板,连接测试......,打开CCS3.3  进行连接.... 很快就连上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太激动了... OK了
不说废话了,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庆的时候,把这个板子发到 阿莫 处打样了5片板子,效果还不错,便宜也比较快的,4天时间就给我弄好了.... ...

做好的板子有卖的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的板子有卖的吗? 谢谢!

还有2个焊好的,另外两个缺FT2232D芯片,其他元件都是焊好的。
需要的话,可以QQ联系:5894398

网友B:
需要一个,方便联系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一个,方便联系你们?

我自己用一个,还剩下一个完整的了。
另外两个缺少缺FT2232D芯片,其它元件都是齐的,焊上FT2232D就可以用了。

网友:
楼主能解释的再清楚一些吗?用的存储器型号是“93LC64B”?还有就是3和4脚正确的接法是什么样的呢,有的没想明白

网友:
V1有些老吧,还是搞V2吧,V3有些复杂就算了

楼主:
把原理图更新一下:

XDS100V1   2012-11-25

网友C(2013-08-01):
楼主你好 为什么要把原理图更新一下呢 是不是最早先给出的有些许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为什么要把原理图更新一下呢 是不是最早先给出的有些许错误?? ...

R4上拉电阻位置错误,调整了一下... (问题不大,不影响使用...)
存储器型号进行了更正为93LC46B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谢谢解答

网友D:
你好  我学习了你的帖子  自制了xds100V1
遇到问题了 可以请教一下么?
给EEP编程前  设备管理器显示检测到两个串口com9  com10
编程后 重新拔插USB   显示一个USB转来的串口com12
并没有显示 找到XDS100   请指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学习了你的帖子  自制了xds100V1
遇到问题了 可以请教一下么?
给EEP编程前  设备管理器显示检测到 ...

先要正确配置EEPROM内容,
如果使用CCS3.3 还要装上XDS100V1的驱动(可以从TI官网下。 为了方便大家,我现在上传一个上来了...)

网友:
哦  我找个驱动转一下   谢谢啊

级别低  只能在这里请教 不能发消息  见谅

网友:
mark,正好要用DSP

网友:
OK   下载了   谢谢了       看看行不行

网友:
请问  需要安装 FT2232的驱动么?

楼主:
当然了,这个肯定要是装的了

网友D:
已经连上了    谢谢啊
具体原因出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总结一下   供入门者参考  也请大侠们指教
1. 我的CCs3.3原来在D盘 ,我重新安装在C盘了。
2. 然后安装  XDS100V1驱动及安装说明(for CCS3.3).rar (楼主发的  在上面)
3. 下面说说xds100V1仿真器:
   按照楼主所说步骤 ,焊接---编程eep完成,此时插在USB上,在设备管理器显示:
  1处是我关闭的560的设备,不知道是不是必要。
2处是插上XDS100后显示的  串口
3处是显示的xds100设备
注:2 和3处 我不懂  只是叙述一下  可能和FT2232的使用有关

4. 我现在就做到这里    继续学习中……

网友:
发不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连上了    谢谢啊
具体原因出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总结一下   供入门者参考  也请大侠们指教
1. 我 ...

恭喜你....
看你在论坛的时间, 应该是元老级别了,呵呵 ...

网友:
CCS3.3.8.3无需XDS100V1仿真器的驱动  用这个版本更加方便

网友(2013-09-02):
我用的就是3.3.83.20   呵呵  还没有时间入门,多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你....
看你在论坛的时间, 应该是元老级别了,呵呵 ...

呵呵  多谢了

当时使用AVR的时候就注册这个论坛了,但是发帖不多,因为懂得少,多说话怕误导别人。
最近在入门DSP,感觉有类文章比较少,那就是:

1. CCS3.3 (或者4.X 5.X)的工程结构,工程各文件之间的关联;
2. DSP的启动过程,以及启动过程与片内或软件中各文件设置的关联;

个人认为   这些很重要   哪位大侠   有时间可以出几篇文章   呵呵  、

纯属建议  仅供参考

网友(2013-10-21):
请教大侠。EPPROM那个文件在哪,另外那个文件的最初来源于哪?

网友E:
帅哥。我昨天做了一个。电脑不能识别端口怎么回事。驱动是装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帅哥。我昨天做了一个。电脑不能识别端口怎么回事。驱动是装了的。

你的FT2232D可能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E:
我的提示说有2个端口。并且下载EEPROM不成功怎么回事啊。提示说ERROR-read eeprom failed divice  0  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提示说有2个端口。并且下载EEPROM不成功怎么回事啊。提示说ERROR-read eeprom failed divice  0  请教 ...

EEPROM可能 不对或工作不正常,...
你按我的原理图,肯定是没得问题的,并且可以一次OK...

网友E:
引用 楼主:
EEPROM可能 不对或工作不正常,...
你按我的原理图,肯定是没得问题的,并且可以一次OK... ...

就是按照你的原理图。已经能识别了。但是不能检测到XDS100。另外我没有装CCS。现在装了之后试试能不能下程序。对了。这个能下载arm吗?也是m3的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按照你的原理图。已经能识别了。但是不能检测到XDS100。另外我没有装CCS。现在装了之后试试能不能下 ...

对于TI ARM的芯片,要去TI的官方看看是否支持, ....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TI ARM的芯片,要去TI的官方看看是否支持, ....

终于连上了。但是运行出错了。提示。can't find input file 'rts2800_fpu32.lib'。这什么意思啊。请教。

楼主:
库的路径没有正确配置....,

网友E:
149183连上自后出现了这个问题。我晕。真是做个仿真器这么男。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9183连上自后出现了这个问题。我晕。真是做个仿真器这么男。

把库文件路径正确配置一下...

网友F:
哎,啥年头了还在XDS100,在某宝上找个XDS510的速度、性能不知道超出XDS100几条街了。工具善其事必须利其器,先人们说的是一点没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啥年头了还在XDS100,在某宝上找个XDS510的速度、性能不知道超出XDS100几条街了。工具善其事必须利其器 ...

呵呵,自己玩,够用就好....
如果你要讲性能、功能, 那就买XDS560吧....

网友F:
这好比有人说要饿了要吃一粒饭,有人建议说吃一碗吧,旁边圣人来了句何不吃一锅。

对号入座滴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好比有人说要饿了要吃一粒饭,有人建议说吃一碗吧,旁边圣人来了句何不吃一锅。

对号入座滴不要。 ...

呵呵, 那TI官网为什么要放XDS100V1 , XDS100V2, XDS100V3出来呢.....
并且CCS从旧版到新版也没有不支持情况....

所以, 只是工具而已, 只要能满足需求, 适用就好....

网友(2014-01-09):
XDS100v1-v3制作记得TI有一篇英文文档。给个链接?全部是开源的。后来去官网找了下没找到。

网友(2015-05-25):
使用XDS100 v1,是不是软件都不需要破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