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PS模块的传出的时间是对的,但没有位置信息呢?

楼主(2012-09-15):
小弟在大一的时候买了一个拆机的GPS模块,今天连接了电源线天线供电的线和串口,用串口调试助手看了数据如下
$GPRMC,132401.834,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C
$GPRMC,132402.834,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F
$GPRMC,132403.834,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E
$GPRMC,132404.834,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9
$GPRMC,132405.834,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8
$GPRMC,132406.834,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B
$GPRMC,132407.834,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A
$GPRMC,132408.834,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5
$GPRMC,132409.834,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4
$GPRMC,132410.834,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C
$GPRMC,132411.834,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D
$GPRMC,132412.834,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E
$GPRMC,132413.834,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F
$GPRMC,132414.833,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F
$GPRMC,132415.833,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E
$GPRMC,132416.833,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D
$GPRMC,132417.833,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C
$GPRMC,132418.833,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3
$GPRMC,132419.833,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2
$GPRMC,132420.833,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8
$GPRMC,132421.833,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9
$GPRMC,132422.833,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A
$GPRMC,132423.833,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B
$GPRMC,132424.833,V,0000.0000,N,00000.0000,E,,0.00,150912,,,N*6C
我看了GPRMC的定义,发现只有时间是对的,其他都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测试在阳台上进行的?会不会是晚上的原因?还有我看到论坛里面其他的GPS模块的数据好像还有其他的 信息,我的只有GPRMC,怎么回事?模块是鼎天的,天线是原配的。。。

网友A:
接收到信号的卫星数量不够,要三颗以上才能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到信号的卫星数量不够,要三颗以上才能定位的

怎么办呢?

楼主:
还有我想把GPS的数据存下来然后通过一个软件和谷歌地球连接让他在谷歌地图上面标点,该怎么搞。。。

网友B:
以前遇到,换个地方或者室外。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换个地方或者室外。就OK了

谢谢哈。。。

网友C:
GPS模块要先同步时间,同步到时间后才能定位.
但是定位要3颗星以上,但是同步时间却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模块要先同步时间,同步到时间后才能定位.
但是定位要3颗星以上,但是同步时间却不需要 ...

学习了。。。。哈哈,但是我的格式怎么和你们的不一样啊?输出的数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哈哈,但是我的格式怎么和你们的不一样啊?输出的数据的  ...

你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定制过的,只输出GPRMC,实际上NMEA标准是有好几种数据,具体可以Google之.

网友:
好像只要收到卫星数据,时间就对了,但坐标信息需要更多的卫星。所以需要换个地方测试。我换的是家里的大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定制过的,只输出GPRMC,实际上NMEA标准是有好几种数据,具体可以Google之. ...

http://www.amobbs.com/thread-4666917-1-1.html格式的问题这个有帖子说了怎么改的了

网友:
好多模块内置RTC,没有信号也有时间信息输出。

网友: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
$GPGGA,090002.038,0000.0000,N,00000.0000,E,0,00,,,M,,,,0000*0E
$GPGSA,A,1,,,,,,,,,,,,,,,*1E
$GPGSV,3,1,12,20,00,000,,10,00,000,,25,00,000,,27,00,000,*79
$GPGSV,3,2,12,22,00,000,,07,00,000,,21,00,000,,24,00,000,*79
$GPGSV,3,3,12,16,00,000,,28,00,000,,26,00,000,,29,00,000,*78
$GPRMC,090002.038,V,0000.0000,N,00000.0000,E,,,160406,,*11

模块只接了 VCC,GND,TX,RX ,供电 用的 3.3V(AMS1117) 和 4.5V(电压源) 都是这样的效果,

看到 经纬度 都是0, 12个卫星信息也全0,
是啥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模块只接了 VCC,GND,TX,RX ,供电 用的 3.3V(AMS1117) 和 4.5V(电压源) 都是这样的效果,

你的天线的电源接了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天线的电源接了没?

还有天线的电源么?
是 470C 内置天线, 另一块470B 也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天线的电源么?
是 470C 内置天线, 另一块470B 也是一样的效果.

我的模块是要接天线电源的,你的不要,对了你的一个现象和我不一样,就是你的系统时间是不对的 ,我的是对的,但是我的好像带实时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模块是要接天线电源的,你的不要,对了你的一个现象和我不一样,就是你的系统时间是不对的 ,我的是 ...

指示灯 是一直闪,据说是没有完成定位.

这个开始时间也是对的, 用指令冷启动,恢复出厂 过, 时间就变了,
估计连到卫星的时候时间会更正吧, 看样子是连不到卫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模块是要接天线电源的,你的不要,对了你的一个现象和我不一样,就是你的系统时间是不对的 ,我的是 ...

冷启动:
str:
$PSRF101,0,0,0,000,0,0,12,4*10
hex:
24 50 53 52 46 31 30 31 2C 30 2C 30 2C 30 2C 30 30 30 2C 30 2C 30 2C 31 32 2C 34 2A 31 30 0D 0A

--------------------
出厂设置:
str:
$PSRF101,0,0,0,000,0,0,12,8*1C
hex:
24 50 53 52 46 31 30 31 2C 30 2C 30 2C 30 2C 30 30 30 2C 30 2C 30 2C 31 32 2C 38 2A 31 43 0D 0A

--------------------

你可以试下, 保准你的时间和我这个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下, 保准你的时间和我这个一样了

哈哈,是的。。。。你说的不错果真是的。。。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是的。。。。你说的不错果真是的。。。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时间不对应该是次要的,
关键像是连不到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不对应该是次要的,
关键像是连不到卫星

你也是最近几天开始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不对应该是次要的,
关键像是连不到卫星

你看这个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4204122-1-1.html这里说的ppc是什么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看这个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4204122-1-1.html这里说的ppc是什么啊? ...

嗯, 老师的模块, 昨天试了下 470B, 今天又试了下 470C,
结果是一样的,

我的发帖限制数量到了,消息也无权限

咕~~(╯﹏╰)b
---------------------------------------------

PPC 貌似是在说 "PocketPC手机" ?
GPS Viewer 是要在这个上面运行的

我下载了一个这个软件, 复位仍未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老师的模块, 昨天试了下 470B, 今天又试了下 470C,
结果是一样的,

我试过了。。。。不行啊。。。郁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不行啊。。。郁闷

放到窗户上,能够自动校正时间了,
不过卫星还是没收到,坐标还是0

也许到外面空旷的地方才行吧,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到窗户上,能够自动校正时间了,
不过卫星还是没收到,坐标还是0

你用哪个软件cold start试试看。。。我就是那样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不行啊。。。郁闷

在窗台上放了一会儿,
然后回来电脑前测,可以看到之前定位到的位置,虽然放到电脑前又定不了位了...
$GPGGA,183318.533,3041.1962,N,10409.4440,E,0,00,,,M,,,,0000*09
$GPGSA,A,1,,,,,,,,,,,,,,,*1E
$GPGSV,3,1,12,20,00,000,,10,00,000,,31,00,000,,27,00,000,*7C
$GPGSV,3,2,12,19,00,000,,07,00,000,,04,00,000,,24,00,000,*76
$GPGSV,3,3,12,16,00,000,,28,00,000,,26,00,000,,29,00,000,*78
$GPRMC,183318.533,V,3041.1962,N,10409.4440,E,,,150912,,*1D

模块手册,上位机软件 已上传到 网盘: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0709&uk=570567929#dir/path=%2F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窗台上放了一会儿,
然后回来电脑前测,可以看到之前定位到的位置,虽然放到电脑前又定不了位了...

恭喜啊!我也找到星星了 。。。。你是哪里的啊 ?我把我的图片搞上来。。。。

楼主:
谷歌地图显示你是在马路上。。。。

楼主:
哈哈,看看我在哪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谷歌地图显示你是在马路上。。。。

我那个是不完全定位的结果,
在窗台放了一会儿看到有数据就没再等了

网友:
显示时间只需要收一颗星就行,而定位需要三颗,算高度需要至少4颗。

你拿到露天四周无遮挡的广场上试下。一般冷启动需要1分钟左右。

你可以把GPGGA发上来看下就知道。或者用SIRF DEMO软件能看到卫星情况。

网友E:
看了,你这个模块一定是好,天线通路也是正常的(有源天线一定要看下有没供电哈),问题主要是信号弱星少,你没看到语句中的日期时间信息已正确了。不知你这个上电多久了,如果一二分钟内应正常的,因为你在窗口,还得看环境。你可以拿到空地去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这个模块一定是好,天线通路也是正常的(有源天线一定要看下有没供电哈),问题主要是信号弱星少,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