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AMCNC-01,说说机器的声音吧

楼主(2012-09-15):
上个月入手一台,  机器确实长得确实是漂亮.

之前从没用过雕刻机,抽空的看了看mach3  . artcam..一下子过了20多天,

今天终于搞出一段G代码. 有点没把握 没装刀, 让它空走试一下. 觉得Y轴的声音有点大, 声音不是很均匀的, 走到其中一段声音明显会加大.

Y轴的声音和X轴的声音还不太一样, X轴行进时差不多都是一个声音.Y轴会 嗡.. 嗡.. 嗡.. 间歇式的声音.

电话咨询过售后, 让我再用用.  晚上我让他走到天亮再看看, 是不是会好点.

你们的AMCNC-01声音有多大?

我在IPHONE 上装了个  Multi Measures, 测了一下DB 基本都是70db以上, 最高时90db(感觉是有有点大声,软件测的不知准不准.)

再折腾折腾去...

网友:
摆在一个坚固的平台上(例如水泥地面),噪音会远小于放在木头桌子上

楼主:
Y轴连轴器转的时候可以看出来转得不正,视频文件太大, 发个图, 帮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影响Y轴的声音?

X轴上的连轴器转的时候就不会很明显的偏心

网友:
我也是Y轴在固定的一个范围内运动有异声,有时候在那段会失步。返回维修太麻烦就没折腾,能避开就避开这一段。

网友:
F值多少?超过600就会有尖叫声,还会失步!

楼主:
Y轴来回一个晚上 F120, 还是嗡...嗡...嗡...不过好象是小点声了, 也有可能晚上时显得更大声

楼主:
再问一下, 有必要在让它来回的磨合吗?

让我多加油, 随机的那小瓶油用完了. 家里有放比较久的4冲程摩托车油, 可以用吗?

一般要用什么油?多久加润滑一次

楼主:
那现在就让他停下来了也走了一个晚上了.

我放在二楼没有门关. 到楼下房间睡觉前还是可以听到一点点. 估计是我没用过雕刻机,还有莫大的广告做得好,

让我觉得应该是很安静的

回头车更换机油的时候搞一点回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上面的分析,Y轴的工作情况最恶劣, 我们在设计这台机器时,将变形点放到丝杠的两头。 所以,丝杠的 ...

我是第一批地 用了蛮久了,应该不是新机磨合问题。我出现声音的位置为近端Y轴 一小段。
有空拍一个视频给你看。

网友B:
我的已经刻了2000个壳子了,带的机油还有一多半,看来是加少了,过两天好好润滑润滑

网友:
前段时间我加工的铝件就是晚上开工的,基本上加工到天亮,噪音不大,不会影响家人睡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铝件的噪音是比较大的。 就算这样,仍是不会影响家人睡觉 :)

每个人对噪音的要求不同,楼主估计是没 ...

我在楼下加工,二楼上网不关门几乎听不到声音的,如果电机电压加大的话,可以听到不大的噪声,电机运行时候噪声不影响人们正常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磨合解决这个问题的,磨合的时候加入较多的油。

(如果使用的时候你刻意避开需要磨合的部分,就 ...

我的机器发生失步比较多的就是视频中 声音异常的那段

网友:
这机器能够给铝壳侧面打孔不?

网友:
楼主表达的关键问题应该在于y轴声音不均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刻了2000个壳子了,带的机油还有一多半,看来是加少了,过两天好好润滑润滑 ...

开好的壳子上个图片看看呀。。

网友:
如果是放在桌面上,抽屉就是一个音箱了,想不响也难。步进电机就是避免不了响,特别负载重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要求高,可以到东莞我的仓库,我让你挑一台。

这个不是要求高的问题,是反映问题。声音不均匀是不正常的,有存在失步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好的壳子上个图片看看呀。。

盒子 一个大孔,2个小孔  盒子宽121毫米多一点

以前手工用手电钻加开孔器,开孔器经常要清理钻下来的小圆片,麻烦

网友:
和洗衣机比一比,不大于洗衣机就非常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户自行磨合,平时使用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种磨合。

普通的机油可能质量一般,建议使用全合成的机油 ...

为啥不能摸啊 我的有灰了 还用布擦呢 摸也是家常便饭啊

网友:
就是y轴电机和丝杆同心度问题,同心度不好,电机受力就大,自然容易失步
有可能丝杆连接端车小了,也有可能电机安装位置没调正。
另外楼主说的噪音,应该指加工噪音,单纯电机的声音关上门应该是听不到的,除非那种玩具高速电机才有比较大的噪音。
加工噪音和加工状况有关,加工铜铝声音小,钢铁声音大,转速高声音大,6mm铣刀比4mm刀声音大,刀钝了也声音大。

给楼主一个参考,4mm铣刀,10000转,下刀0.2,F2000加工铝,有吱吱声,关上门基本听不到。
如果2000转加工铝,基本没什么声音。

按阿莫机子的性能,最大的可能性………………1、机器没放好。 2、是楼主的刀,钝了。3、楼主的听力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工铝件的噪音是比较大的。 就算这样,仍是不会影响家人睡觉 :)

每个人对噪音的要求不同,楼主估计是没 ...

我加工铝件时是比较慢的,要不是因为量少别人不愿意给你加工(当然钱多好办事 ),早就给人加工省事多了,而且我加工1-2个小时,人家那可能要不了几分钟(专业的没法比)
刀是用台湾好刀,下切步距0.1mm-0.5mm左右,用平底铣刀时下切速率尽量要小,一般都是先慢运行,之后再慢慢调快,快到什么程度要听切削的声音(凭经验),太快了Z轴会有小的摆动,造成在下刀的位置偏大的现象.
加工完后直接把雕刻机搬到WC用水冲冼,然后擦干,再上油,连接再运行让油充分渗透一下就OK完事了
还有楼主说的Y轴到达一定位置时会有异常声音(伴随的就是丢步),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阿莫已经说了,我的解决办法是加油,当然楼主的不一定会相同,你可以试试把步进电机的加速曲线的最高速度调低一点试试,祝你成功

网友:
原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啊。我的也是,Y轴现在跑F400,没问题了。我建议阿莫改一下论坛上那个MACH3给01机的配置文件,那上面X/Y/Z轴的F值都是600,我们都是直接拷贝配置文件的,但机器磨合期又实际建议我们用F400。。。。我是拿到手后试跑发现Y轴跑起来感觉明显不对,认真看了说明,才想到把Y轴速度降下来的,总算ok了。。。。。这事情着实困扰了我几天。。。

网友:
还一个建议,给01机器用户开一个qq群吧。有问题可以一起商量着,有经验也可以第一时间分享。

网友(2013-02-02):
>我的已经刻了2000个壳子了,带的机油还有一多半,看来是加少了,过两天好好润滑润滑

It is not the more grease, the better. As long as it is working, you should be fine.

网友:
BTW, what's the dimension of the box?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加工铝件时是比较慢的,要不是因为量少别人不愿意给你加工(当然钱多好办事 ),早就给人加工省 ...

不是吧?机器直接用水冲?后面的电路还有限位开关会进水啊!

网友(2013-12-22):
>后面的电路还有限位开关会进水啊!
After water blow, use 100PSI compressed air blow it dry.

网友(2014-03-27):
Compressed air is your fri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