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反向放大器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2-09-16):
最近在看《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书中用的是SPICE,图一上面显示实测值为0.675V,应该处于放大状态。但我用Multisim 11仿真图二,结果不对,请问是哪里出错了呢?谢谢!

网友:
书中的图,R1右方可能是悬空的

网友:
你把R220欧去掉就对了,1.5K的上拉这么挂得起220欧的负载?

楼主:
经过二、三楼的指点,确认问题。将直流和小信号电路概念没搞清,书上也是对的,R220还隔着电容才接地的。正确的仿真结果如下图(ps:2SC1815的导通电压在multisim中只有400mv不到,换成2N3904就和书中一样了)

网友A:
楼主误将原电路的外框线段作为电路的电气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误将原电路的外框线段作为电路的电气连线了。

恩,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