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四轴L3G4200D噪声这么大怎么办啊??

楼主(2012-09-16):
做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做不好。我移植了KK的飞控,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啊,陀螺仪在电机震动后噪声很大,滤波后还是不小,经常自己抖起来,根本不能飞。怎么办呢?
我把陀螺仪增益不敢调大,而且手转动四轴的时候感觉不到多大反抗力量。
电机启动前

慢速转动

快速转动

。。。。。。。。。。。。。完蛋了,现在L3G4200D读不出数据了。。晕。读出数据怎么也不动了,能读器件ID。

网友A:
没有纵坐标,很难判断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纵坐标,很难判断是否正常。

蓝色线就是满量程的一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色线就是满量程的一半

那就加大量程咯。
你看我的,如果放大,好像很乱,但实际只有+-30L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大量程咯。
你看我的,如果放大,好像很乱,但实际只有+-30LSB

我的绝对不止……我已经吧读出的数据除以16了,也就是说一个像素就是16……
你是不是也做四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绝对不止……我已经吧读出的数据除以16了,也就是说一个像素就是16……
你是不是也做四轴啊? ...

我做的是大四轴。
现在发现小的更好,玩大的要有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大四轴。
现在发现小的更好,玩大的要有场地。

我做小四轴都快吐了……当初应该先做个大的,调试好后再做成小的……不过你现在做肯定很轻松了……对于算法我还有很多地方不懂,能否和你交流一二?

楼主:
让四轴和我午睡了一下午,啊呀!又能读了!真晕。。好吧,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