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交流交流点阵屏的制作

楼主(2012-09-16):
我做16*16的点阵屏,但余辉无法消除,硬件是自己用覆铜板腐蚀的,软件无法消隐,如何破解?

网友:
在HA\HB\HC\HD数据改变前,应让74HC595输出为全0(或全为1,总之让LED不亮),
HA\HB\HC\HD数据改变后,再让74HC595输出点阵数据

网友A:
2楼解释不对哦,这样做的话MCU累死啊, 应该是 595显示前先把数据已经加载好,再重新更新显示就是。
如下图,效果不过吧:(可以点击查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4.1.bee713&id=185099929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解释不对哦,这样做的话MCU累死啊, 应该是 595显示前先把数据已经加载好,再重新更新显示就是。
如下图 ...

595显示前先把数据已经加载好?
这句话没理解,按照二楼的意思是显示前把数据清掉,在重新写数据?
我一般的做法是把片选给关掉,加载好数据后在开片选

网友:
行列输出有效的配合问题,假定你是用行扫描。595是带有输出使能的,要利用好。一般都是595先更新好下一行的列数据,然后关闭595输出,更新行数据,然后再让595输出新的列数据。这样就不会有残影了

网友:
其实很好理解哦, 回复【4楼】
595输出数据前,肯定是已经有数据了,这时直接更新输出了, 从而锁存输出的数据;在显示的过程中,可以把下一次要显示的数据先装载好, 时间到了,直接更新输出就是了。 这样做,就是利用了595本身的数据锁存功能哦。

楼主:
我在下一行显示前,把OE端关闭,然后到下一行显示时,再打开OE端,我就这么干的,但貌似不起作用哦,怎么破?

楼主:
好了,隐的问题搞掉了,现在再找一个镜像的函数,不想编这个函数啊,不知道有没有库函数、、、、

网友: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通常要给个总结好吧 哪有解决就算了 直接换问题的~

网友B:
点阵不是这样玩的。。。硬件太复杂

网友:
硬件也不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阵不是这样玩的。。。硬件太复杂

通过软件解决的,控制换行前清空数据,把源码附上,供参考。
这个硬件复杂?那怎么样才算简单哦?

网友:
正在制作,下来学习,多谢楼主奉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软件解决的,控制换行前清空数据,把源码附上,供参考。
这个硬件复杂?那怎么样才算简单哦? ...

都用上959,电阻了,还不复杂,之前我就是用595焊接这样点阵,结果没焊完就崩溃了。后来看到杜洋那个1608.。。。果断改为逐点扫描,余辉,亮度都解决了,只是程序很大而已。至于行列扫描的消隐。我的以前的帖子有提到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2794-1-1.html不知道能不能使用你的硬件。

网友C:
硬件确实有点复杂,一个译码器,两组IO口就可以搞定了(刚好接16*16点阵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确实有点复杂,一个译码器,两组IO口就可以搞定了(刚好接16*16点阵屏)

这个太费IO口了,如果还要弄别的,就不好扩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