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ad2s1210

楼主(2012-09-16):
多莫川旋变,ad2s1210,stm32f103 ,采集角度信息

通讯接口 spi

默认激磁10K,默认分辨率10位

采集到得角度值~

楼主:
顺便发张自己做的钥匙链

网友:
我也正要弄这个

网友A(2012-10-23):
我最近也在调这个,是买了个ADI的ad2s1210的开发板,但是SPI通信一直不成功,读取控制寄存器一直0x92的值一直是0xFF,不知道SPI通信过程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调这个,是买了个ADI的ad2s1210的开发板,但是SPI通信一直不成功,读取控制寄存器一直0x92的值一 ...

你上电的故障指示灯正常否?

这个芯片上电必须要reset一下,手册上有上电时间和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什么

做伺服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上电的故障指示灯正常否?

这个芯片上电必须要reset一下,手册上有上电时间和时序。 ...

谢谢你的回复,开发板的读写终于成功了!原来是板子上的一个跳线设置错了

但现在我调自制的板子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通过SPI不论往芯片写什么值,甚至是00,读出来的数总是个不定数,有可能是0x01,0x04,0x69,0x55等,产生的激励和仿真输出都挺正常的,这估计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伺服控制

具体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开发板的读写终于成功了!原来是板子上的一个跳线设置错了

但现在我调自制的板子出现了一 ...

这个要看你的板子和官方的有什么硬件不同?

spi极性队么?

你先看下读默认控制寄存器的值和手册上的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点嘛

3环控制,位置 速度,电流,控制电机。。

外加速度陀螺。。

网友B:
做伺服电机驱动器   还是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伺服电机驱动器   还是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器

都有,看技术协议了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AD官方的评估板读写成功了,我用这个读写成功的SPI驱动去读我自己做的板子,不论读哪个寄存器读出来的值都是一个不停变化的数,真是头疼啊,焊了两个板子都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AD官方的评估板读写成功了,我用这个读写成功的SPI驱动去读我自己做的板子,不论读哪个寄存器 ...

不清楚你具体的硬件,没办法说啊。

控制寄存器里有个滞后设置,你选择了么?

数据变化大吗?

你把spi的速度降低看看

ad2s1210有个refout 口,你量下是不是2.5v?

激磁模拟部分 旋变你有没有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你具体的硬件,没办法说啊。

控制寄存器里有个滞后设置,你选择了么?

我今天想把官方评估板的ad2s1210用热风枪吹下来用我买的芯片试试,吹了一会没吹动怕烫坏就不敢再吹了,然后再上电试发现出现与我焊的板子一样的现象了......

看来出现这种情况是芯片坏了,这芯片咋这么脆弱

你是用什么焊的?电烙铁还是有专门的设备,焊接时有注意防静电吗?

网友A:
楼主还有多余焊好的板子吗?我能不能买一块回来?我已经把我QQ号通过站内消息发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多余焊好的板子吗?我能不能买一块回来?我已经把我QQ号通过站内消息发给你了 ...

你量下这个芯片的地和电源是不是短路了?

refout是不是2.5v 这个口可以定性的确定芯片是否烧坏。

还有工作的时候温度如何?

我是手工焊接,烧过一个。其他的是用风枪吹的。。

我的板子没多的了。 有的话就送你了。

你不应该把官方板的芯片取下来哈,先测试几个测试口。

如果片子烧了,2.5v输出时没有的。工作温度很高。激磁也应该是没有输出的。

目前你的情况并未确定是硬件故障。

再仔细查下电路。和手册。

楼主:
我觉得这个芯片硬件上的检测,先看激磁频率对否?上电默认是10k。exc输出时不是vpp=3.6v

再看refout 输出是否2.5v 。

检查与旋变以及缓冲电路的正确性。

最后软件上面,检测软件设置,上电复位,lot dos 2个指示灯是否正常。

降低spi传输速率,读取芯片内部设置寄存器是否与上电默认手册上写的一致。

你在仔细的一部一部查查看。

网友A:
在吹官方板的芯片之前我就隐隐觉得可能会吹坏,所以吹之前是试过SPI读取位置信息的,在确定能正确读取后我才用热风枪吹的

你说的激励信号,ref我都检查过,一切正常,甚至编码器仿真输出好像都正常,上电lot dos 两个指示灯也都亮着,温度也只是微热

我也烧过一片,你说的那种情况我都知道,这时候芯片电源两脚间的电阻只有15欧左右,一上电就热的厉害

这芯片太贵了,一片近200,真是试不起啊,已经买了4片来试了,不敢再买新的芯片去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吹官方板的芯片之前我就隐隐觉得可能会吹坏,所以吹之前是试过SPI读取位置信息的,在确定能正确读取后我 ...

上电lot dos 两个指示灯也都亮着, 上电是亮的,你上电复位后 灯还亮着么?

如果是官方板的话,应该是复位后灯灭这。

网友A:
复位后灯还亮着的...

这个灯之前好像复位也是亮着

这个灯感觉应该是要把错误寄存器清0才会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后灯还亮着的...

这个灯之前好像复位也是亮着

你先要把这2个灯 弄灭,在看你的spi输出。

上电,因为上电顺序不一样,会认为故障,灯就亮。

必须进行一次上电后的复位,这部分手册写的很详细。仔细阅读。

复位后,读取故障寄存器,清除,然后才是正式的开始。

也就是初始化后进while 这时候你再看spi输出。

楼主:
坛子里貌似对这个感兴趣的不多。

网友A:
可能是旋变这种解决方案成本有点高吧,坛子里很少有人用

我今天试了下竟然奇迹般的好了,我接线和程序啥的基本都没动,我把东西放在角落里放了两天,今天是准备把评估板寄给ADI公司让他们给看看的,寄之前就先测了下,没想到就好使了,然后我再试了下我自己做的板子,也突然就好使了......非要说动的地方就是我把CAN收发那块优化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旋变这种解决方案成本有点高吧,坛子里很少有人用

我今天试了下竟然奇迹般的好了,我接线和程序啥的 ...

故障出现,又消失是不可靠因素哈,

如果是产品建议软件回到故障时 看能否重现否

旋变成本是有点高, 你又测试过输出的速度数字量么?

我正在做利用ad2s1210 完成位置环和速度环~

网友A:
当时的程序没保存,唉,习惯不太好啊,不过不是做产品,先这样了,以后遇到问题再说吧

接控制器时不小心接反,把主控芯片烧了,现在啥都测不了,还没试过速度数字量,等新买的芯片到了再说吧

我现在电机还没弄转起来.....

网友:
AD2s1210是控制伺服电机的?

网友C:
我们公司都用运动控制卡搞的,你这样搞是不是成本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都用运动控制卡搞的,你这样搞是不是成本很低

要看指标和技术协议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的程序没保存,唉,习惯不太好啊,不过不是做产品,先这样了,以后遇到问题再说吧

接控制器时不小心接 ...

多用注释哈,~ 不一定要保存一个版本

速度量准备用stm32的dac输出模拟量测试下~

网友:
我 的LOT DOS怎么总是低

网友:
能否交流QQ 七一395871

楼主:
上电后必须执行一次复位,清除故障寄存器

网友:
mage99 ,可以和你探讨下吗,我现在进入配置模式下没读到数据,故障寄存器的,WR ,RD时序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读 的速度寄存器也在跳,位置还可以

楼主:
速度跳动的范围呢?

位置一般不会跳,速度信号是会有小幅度的跳

网友D(2013-03-16):
你们的A、B、Z输出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的A、B、Z输出什么样子

这个还真没测过~

网友E:
楼主采用AD2S系列的芯片,感觉成本比较高,还有受AD位数的限制,本人也用过旋变,把AD2S系列的芯片给甩开,采用普通AD芯片和单片机或ARM实现的位置信息,从而可以实现速度,加速度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采用AD2S系列的芯片,感觉成本比较高,还有受AD位数的限制,本人也用过旋变,把AD2S系列的芯片给甩开, ...

你这个做法,我之前也想过,这只是一个自己做和成品asic的选择哈,我之前是用fpga 做这个解调算法的

网友(2013-06-01):
您好!我正好要做这个,您能否指导一下呢?QQ:981374151,多谢!

楼主:
有什么问题发到论坛里吧。qq很少用

网友(2013-08-08):
楼主你好,我们也在用AD2S1210调电机,遇到一点问题,想跟你讨论讨论
平台:AD2S1210的板子是自己做的,MCU用DSP 28035,也是SPI通信.(顺便多问一下,您图中的AD2S1210的板子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如果是买的可以告诉我渠道吗?)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激励频率10k没错,Vpp=3.6V,而且refout=2.5V,芯片应该是正常工作的.
问题一:
但是通信好像出现了点问题,我们首先根据你说的上电后复位,读取故障寄存器,清除.这个步骤去做.但结果两个指示灯还是报故障.
因为数据手册上有复位的时序图,但读/清除故障寄存器只是用文字表述,而且有点模糊,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里搞错了.
手册上复位和清除故障寄存器的描述如下,但都提到了两次变化SAMPLE的电平,究竟具体是个怎样的时序呢?
问题二:
我们尝试跳过清除故障寄存器,直接复位,然后在配置模式下读寄存器的值(例如角度,速度).按照手册上的SPI时序进行,用示波器观察数据是发送出去了.但是AD2S1210没有返回数据,SDI线一直是高电平.请问不清除故障寄存器也能读写其他寄存器的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读取寄存器没反应.
等待你的答复,谢谢
P.S.不会直接发图片,所以图片就发在附件了,请多多包涵

楼主:
问题1:板子是我自己做的,上电复位,及清除故障寄存器需要2次sample的高到低 变化,按照手册推荐的时序来,复位延迟尽量长一点。sample的低电平时间,2次sample的变化时间手册上有,详细看。
          如果是持续故障,清了后也会故障灯常亮。你再检查下,输入信号电平。是否满足手册要求。故障的类型有失锁、信号电平过低等,仔细核对。
问题2:我一直都是复位后 ,才读的,你这种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查下spi通信相位和时序。

顺便,如果板卡的地没共好,也会出现故障灯常量。检查下。

网友F: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现在上电复位,清除故障寄存器已经可以了,也实现了SPI的读写.通过手动旋转电机轴,读到的角度数据也应该是正确的.
上电复位清除故障寄存器后两个故障灯都是亮的(此时电机没转),问题是现在读到故障寄存器返回的值是0x50,分别对应的错误是:正/余弦输入低于LOS阈值,正/余弦输入超过DOS不匹配阈值.
不知道该怎么清除故障寄存器的报错.我在想手册上写是通过一个监测信号来判断是否发生故障,而这个监测信号需要用到正余弦输入的幅值,如果电机不转的话AD2s1210是怎么知道正余弦的输入幅值呢?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调试的?
再次感谢你的耐心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现在上电复位,清除故障寄存器已经可以了,也实现了SPI的读写.通过手动旋转电机轴,读到的角 ...

手册上有说明,他有个最低和最高,不管你旋变转不转,总有最高最低的幅值。你检查下你激磁的增益和旋变的变比,算一下,看输入1210的信号是否匹配手册的最低最高值

网友F: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已经把AD2s1210调通了,再次感谢你的解答,谢谢

网友F: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已经把AD2s1210调通了,再次感谢你的解答,谢谢.接下来调电机,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相互交流,呵呵

网友G: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我的通信这些都正常,位置数据也有,就是将旋变旋转一圈只有两个0~180°,而不是0~360度。感觉很奇怪。读故障寄存器是0x80,说是削波。测了输入信号和激励都符合要求。真是奇怪的。希望楼主给予指点啊。先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有说明,他有个最低和最高,不管你旋变转不转,总有最高最低的幅值。你检查下你激磁的增益和旋变的 ...

你好, 之前调试的时候接上电机是没问题的...激励回来的正余弦波形也很标准. 今天接上变频器发现激励回来的正余弦波形很多毛刺,读回来的位置数据也会经常发生180°的跳变,楼主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
P.S.激励电路是按照手册上的电路搭建的,元器件选型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之前调试的时候接上电机是没问题的...激励回来的正余弦波形也很标准. 今天接上变频器发现激励回来 ...

接变频器后,需要旋变的激磁线和信号线加屏蔽层。受到干扰了。

毛刺过多,在解算中误认为相位180度了,角度自然就只有一半了。

线换成屏蔽线在44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我的通信这些都正常,位置数据也有,就是将旋变旋转 ...

检测sin和cos的相位。 芯片设置有个移相锁定的,印象中,改到360度44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已经把AD2s1210调通了,再次感谢你的解答,谢谢.接下来调电机,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相互交 ...

电机我也已经调通~ 用旋变和1210的数字速度和角度闭环很美~ 加油。

注意接电机后,信号相要屏蔽,电机驱动方式如果是线性放大器的倒还好,旋变线都是差分。

如果驱动是开关式,要注意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已经把AD2s1210调通了,再次感谢你的解答,谢谢

故障问题在哪?如何解决的 请也告诉大家,也给自己留个备份,如果下次忘了,来这个帖子里看看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故障问题在哪?如何解决的 请也告诉大家,也给自己留个备份,如果下次忘了,来这个帖子里看看哈~ ...

恩是的,现在有点事要忙,忙完后整理好资料发上来跟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D(2013-11-03):
我们用c8051f500采集AD2S1210还不错

网友:
用ad2s80a !并口的。

网友(2013-12-05):
引用 网友F:
恩是的,现在有点事要忙,忙完后整理好资料发上来跟大家分享,谢谢

哥,在等待你的回复,我也遇到你的问题,故障读回是0x50,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4-07-10):
有个问题请教楼主及大虾们:在AD2S1210普通模式的读时序图中
问题1:
        既然在图中标识T6时间段内CS\n为 DON'T CARE,哪为什么还有提出T6的最小时间延时:
       T6: Delay CS\n rising edge to CS\n falling edge,10ns MIN?(1210文档的P6描述)

问题2:
         这个CS\n是否可认为就是片选信号,在对这个片子操作过程中,一直对它拉低行吗?

         重新编辑原因:图片插的不好,重新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c8051f500采集AD2S1210还不错

我现在也在用AD2S1210这个片子,遇到点问题,SPI通信用示波器查看,单片机发的数据时序都正确,同时LOT,DOS引脚都是低电平,比如读写0x92寄存器回复一直是00。如果新片没有接旋变传感器,影响配置和读取新片的数据吗。能交流一下吗QQ278519001

网友H:
请问楼主,如果AD2S1210没有接旋变传感器,影响SPI通信配置和读取新片的数据吗。能交流一下吗QQ278519001

网友H(2014-08-12):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现在上电复位,清除故障寄存器已经可以了,也实现了SPI的读写.通过手动旋转电机轴,读到的角 ...

你好,我也在用这个芯片,PIC单片机和芯片SPI的配置和读取配置信息都正确,LOT,DOS信号也都没出错,但是在配置模式下读取角度和速度之返回都是0x80,请问是什么问题能指导一下吗,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如果AD2S1210没有接旋变传感器,影响SPI通信配置和读取新片的数据吗。能交流一下吗QQ278519001 ...

不影响,只是读出的数据是乱的,而且一直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也在用这个芯片,PIC单片机和芯片SPI的配置和读取配置信息都正确,LOT,DOS信号也都没出错,但是 ...

连续读几次,看看都是什么数据

网友(2014-09-15):
老大厉害。长期潜水员要加油了 ,努力升级

网友:
您好,楼主,我这有一个项目的旋转变压器参数是:励磁频率10KHZ,变比0.5,输入电压7V rms,芯片用AD2S1210.你有这方面的电路吗?

网友I:
我研究了很久没搞出来,驱动电路的参数配置和正余弦输入电路的配置,你们有吗?

网友J(2015-11-03):
各位大虾,想问下1210的旋变在360度里面,有2个对角会出现数据不正确,测量旋变激磁和sincos的V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研究了很久没搞出来,驱动电路的参数配置和正余弦输入电路的配置,你们有吗? ...

激磁是用的1210自带的吗?
如果7vrms的话,变比0.5 sincos信号要进行变压,芯片手册上注明输入2vrms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各位大虾,想问下1210的旋变在360度里面,有2个对角会出现数据不正确,测量旋变激磁和sincos的V都是正确的 ...

大概哪2个对角?
看下这个不正确角度时的sincos 电压和之间相位

网友(2016-01-11):
各位大侠,最近在调试ad2s1200,读出来的位置只有半圈从2048到4096,另外半圈应该是0到2048的但是读出的都是0,这是啥情况呢?能否发一份程序给小弟?邮箱:1090036136,不甚感激!

网友:
示波器测了,励磁和正余弦返回都有的,就是读出来半圈的位置为0.另外,示波器测sclk的时候读出的位置和不测的时候不一样,是影响到时序了吗?

网友:
兄弟,stm32f103+ad2s1210的程序、原理图可以给小弟一份吗?邮箱1090036136@qq.com.万份感谢!

网友(2016-04-29):
你好,stm32f103+ad2s1210的程序、原理图可以给小弟一份吗?邮箱1931181009@qq.com.万份感谢!有偿的!!!!

网友(2016-07-21):
您好!我正在调试AD2S1210有一些问题想跟您沟通一下,不知道能否告诉我您的联系方式(本人Tel:18811328158,mail:houb15@mails.tsinghua.edu.cn)

网友(2017-02-27):
请问你采用的是全双工模式,还是单工模式?好像单工模式下对AD2S1210的时序操作比较困难。

网友:
请问你的这段程序的时间开销是不是挺大,有20us吗?

网友:
不好意思,重新发一下,请问你采用的是全双工模式,还是单工模式?好像单工模式下对AD2S1210的时序操作比较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后必须执行一次复位,清除故障寄存器

请问是进行软件复位吗?
datasheet上说用SAMPLE信号拉高再拉低也可以清楚故障

网友:
淘宝卖的AD2S1210的板子好像很贵,
感觉旋变不是很复杂,用个STM32加驱动电路+2个AD口,就足够旋变的解码。
跟线性霍尔传感器的sin cos编码器原理基本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影响,只是读出的数据是乱的,而且一直报故障

不接旋转变压器的话,读取故障后能清除掉吗?
还是能短时间清除掉(用仿真器单步观察清除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有故障呢?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用stm32,加一些外围芯片直接搞旋转变压器的?

网友(2018-08-17):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我的通信这些都正常,位置数据也有,就是将旋变旋转 ...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在配置模式下报错0x80,位置寄存器数据变化32768-65535之间,180-360.普通模式下是0-180变化,不知道是为什么,请问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