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小信号(6uV-12uV),运放用级联运放还单运放放大?

楼主(2012-09-16):
      自己搭了个电路!信号经过个电压跟随器,后面跟着级联三个反向运放放大,每级放大倍数是20!测量了一下正负12V电源的纹波大概是2mV,电压跟随器输入端接地,测其四运放输出都为1mV左右!不知道这些条件是否满足需求,期待前辈普及运放知识

楼主:
没人回答!是不是哪出现问题?

网友:
前端仪放比较靠谱吧… 无电路图无真相…╯_╰

网友A:
直流还是交流?这么小,偏置电压问题都难解决

网友B:
电压跟随器输入端接地,测其四运放输出都为1mV左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输入端呢?

6uV这是够小的,这的确对运放要求比较高啊。

网友C:
帮顶,有人说两级放大,前级是后级的10倍以上靠谱

网友:
把原理图贴出来,这么小的信号,对使用的运放很挑的

网友D:
信噪比怎样,也要考虑供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还是交流?这么小,偏置电压问题都难解决

交流的,电压偏置可以调零~~~运放用OP117!对了,交流的话电压偏置应该影响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噪比怎样,也要考虑供电哦

还没接信号源,现在就想了解下输入短地的噪声大小!供电是常用铁盒子开关电源经过RC滤波给运放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有人说两级放大,前级是后级的10倍以上靠谱

这是什么原理?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跟随器输入端接地,测其四运放输出都为1mV左右!

就是四个运放都是级联在一起,前面的做电压跟随器,后面三级用来放大!运放用的是OP177

网友E:
交流的话用低噪音运放,第一级可以100-500,第二级配合第一级将信号放大到你要求的大小,但不要超过500,不够的话再要第三级。注意每级运放电源的去耦及信号地线布线,还要注意信号流向,不要使输出信号耦合到前级。6uV-12uV的交流放大器比同级的直流放大品要好做n倍。

网友F:
模拟前端的电源要稳定,屏蔽要做好。否则,别说10uV信号了,给你5mV都不一定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的话用低噪音运放,第一级可以100-500,第二级配合第一级将信号放大到你要求的大小,但不要超过500,不 ...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前端的电源要稳定,屏蔽要做好。否则,别说10uV信号了,给你5mV都不一定测出来。 ...

能问下,怎样才算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问下,怎样才算稳定?

很简单,测模拟前端供电的平稳性。至少模拟前端供电稳定度不要超过待测信号量的两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接信号源,现在就想了解下输入短地的噪声大小!供电是常用铁盒子开关电源经过RC滤波给运放供电 ...

建议加LDO,开关电源会给你加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LDO,开关电源会给你加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有考虑过,但开关电源经过滤波以后的噪声为2mV,频率为100HZ!而OP117的PSRR在100HZ是80dB,这个噪声应该算很小了吧!所以就不考虑换电源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