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学AVR,不知道什么型号的Atmage单片机比较好啊。

楼主(2012-09-16):
诸位大侠,我想学AVR,不知道什么型号的Atmage单片机比较好啊。推荐一下。希望是Flash16K的。

Atmage单片机尾后的   20PU   10PU分别什么意思?   8AU    16AU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下面这些型号都有什么区别啊?
Atmage 168
Atmage 328
Atmage 164
Atmage 169

哪个好?

网友:
8k的Atmage8性价比最高,深圳零售价6.00元

网友A:
48,88,168,比较成体系,可以学。再就是16,32,64,128这个系列了

网友:
好像ATmega16A资料多一些。

网友:
btw,他们相差太小了,也就一些寄存器的问题,触类旁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88,168,比较成体系,可以学。再就是16,32,64,128这个系列了

Atmage328怎样啊?跟Atmage168相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mage328怎样啊?跟Atmage168相比?

就是168再翻倍了一下flash,内存也许有所增长,具体可翻看手册。

网友:
可以学习ATmega16,只需参考数据手册就好了,不同型号操作基本想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168再翻倍了一下flash,内存也许有所增长,具体可翻看手册。

我想在淘宝上买个 下载仿真器,可一般都是40个引脚的 avr插座。如果用atmage168的话,一共28个引脚好像,怎么办? 网上的下载线,编程仿真器等能通用吗?

网友:
学会了ATmega16,其它的也算入门

网友:
ATmega16A 吧
至少大部分开发板资料都是16的,书籍也是拿16开刀

网友:
Atmega16 把,好多开发板也是用这个,资料多,买个DIP封装的自己焊接下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在淘宝上买个 下载仿真器,可一般都是40个引脚的 avr插座。如果用atmage168的话,一共28个引脚好像, ...

AVR一般都是在线下载、在线仿真的,所以带锁紧座的下载器(离线下载)可以不用考虑了。

AVR的ISP下载是通用的,使用10针牛角座;

AVR的JTAG仿真也是通用的,也是10针牛角座(这个不能和ISP插混,不然某些东西会冒烟( ̄▽ ̄") )

下载器仿真器都可以自制,比买的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