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过stm32web页的过来谈谈——如何让外网访问stm32内置web页

楼主(2012-09-16):
最近一直在stm32+enc28j60 移植uip,参考了奋斗版和野火版的程序,终于写好一个在局域网输入地址,可在网页控LED和显示温度的web服务器。
如图:

看地址是不是好奇怪呢,不是192.168.xx.xx,其实我已经把192.168.xx.xx绑定为wulian.x3322.org。

我有个想法:现在路由有动态DNS和DMZ主机功能,我想把stm32自己编写内置网页通过路由共享到外网。

我用的是腾达路由,开启DNS。

也开启了DMZ主机,让192.168.2.123(程序设定的局域网IP)共享到外网。

能用到的端口也开放了。

之后ping wulian.x3322.org,能ping得通,也解析到我路由IP地址。

在自己网能通过wulian.x3322.org地址打开stm32内网页,但在用别的网就访问不到,但也能ping通这个地址 wulian.x3322.org

一下问题请教:
1.有弄个这样的,或其他用路由共享其他,分享下经验
2.enc28j60,连入路由后,在路由DHCP列表与绑定一项,没有看到enc28j60的mac地址,也没有192.168.2.123这个IP,这个有影响吗?
3.问题2中,我在路由直接绑定enc28j60MAC地址到192.168.2.123,这样测试,也不行。
4.uip移植,我没有采用DHCP来获取地址,是直接使用192.168.2.123作为为enc28j60的局域网地址,是否是这个原因?未测试。

问题解决方法:因为电信ADSL把80端口封了,只有把端口改为其他就可以访问,多谢楼下的解答的坛友。默认网页端口是80,通常输入wulian.x3322.org就可以访问,现在80端口被封,地址后要加端口:这样wulian.x3322.org:82才能访问到。
还留一问题:多人访问会导致网页瘫痪,不知是stm32问题,还是路由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坐等高手!!

帖子不能编辑了,发在一楼:本人要内部测试,不再开放那地址,见谅。到时完善后,再与大家讨论分享。谢谢关注!

楼主:
坐等高手!!

网友A:
80端口被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端口被封了

电信封了80端口?不明真相,能详说不

网友B:
wuliang.x3322.org:80
这样看看 或者换个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wuliang.x3322.org:80
这样看看 或者换个端口

好得,待测试。http只能用80端口,用其他可以?

楼主:
经测试,电信确实封了80端口,该另外端口就可以了.谢谢解答的友友

楼主:
测试可上http://wulian.x3322.org:82/
不过发现多人上,网页会死掉。不知到是stm32问题还是域名解析问题

网友C:
改了你两盏灯的状态 温度28.39  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你两盏灯的状态 温度28.39  好玩。。。

恩呢,吓一跳

楼主:
断电睡觉,晚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呢,吓一跳

广州的ip,原来广州还是28度,南京都22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州的ip,原来广州还是28度,南京都22度了

呵呵,宿舍里比较热

网友D:
谢谢楼主!这个功能很好玩

网友E:
呵呵, 很熟悉的感觉, 当前毕业设计也是做温度的web监控, 不过只做到局域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这个功能很好玩

,近段时间弄物联,都是突发奇想。家里有上网,有路由,就可以共享外网访问,就可以手机上网控制家里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很熟悉的感觉, 当前毕业设计也是做温度的web监控, 不过只做到局域网.

是啊,我一直都是弄局域网。以前我用过自己的电脑+花生壳制作过论坛,想想能不能把stm32里网页共享到外网,就这么做。搞了很久,都访问不了,原来电信封了80端口,改了端口就行了。

网友F:
帮你开灯,呵呵

网友G:
我也来帮关闭了两盏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你开灯,呵呵

欢迎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来帮关闭了两盏灯

欢迎测试!

网友H:
能否把源程序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否把源程序分享一下

还未弄好,而且还要参加比赛,到时我会分享的。

网友:
也正在研究stm32跨网的。楼主共享一下资料啊

网友:
楼主共享一下资料啊

网友:
好东西,有时间研究下

网友I:
是不是必须得有路由器才可以实现外网访问,我现在也是别的电脑能ping通我的域名,但是改了端口也进不去,我用的是CMCC上的

网友J:
棒。应用层是http啦,只整过MODBUS TCP,有时间了也玩玩WEB服务器。物联网近在眼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必须得有路由器才可以实现外网访问,我现在也是别的电脑能ping通我的域名,但是改了端口也进不去,我 ...

我没有弄过cmcc网络,但用stm32做服务器,一定要有个域名,并能解析到你stm32上。我主要是用路由中的动态DNS,将stm32内网ip映射到注册的域名。建议使用花生壳,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棒。应用层是http啦,只整过MODBUS TCP,有时间了也玩玩WEB服务器。物联网近在眼前了。 ...

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弄过cmcc网络,但用stm32做服务器,一定要有个域名,并能解析到你stm32上。我主要是用路由中的动态 ...

嗯,就是申请你那个域名的,也是在自己电脑上能用

网友:
楼主,支持一下,等你的源代码。

网友(2012-11-14):
继续关注中,也打算玩玩

网友:
DDNS很强大的,不然在家也玩不了。

网友:
頂吧!!搞一個客戶端看看

网友:
呵呵,有点意思,比GSM模式的智能家具好玩

网友K:
这个好玩,但安全性有点....
不过如果加密码验证,不知道STM32能不能吃得消。

楼主(2013-01-23):
引用 网友K:
这个好玩,但安全性有点....
不过如果加密码验证,不知道STM32能不能吃得消。 ...

可以加密码验证的

网友:
用的什么协议栈?我采用的是lwip协议栈,也是采用你类似的技术进行外网访问,发现访问多了以后,网页会停止响应,但是系统可以ping通。用局域网测试也是如此,感觉是协议栈的问题。最近打算移植rtip协议栈。

网友(2013-02-25):
stm32 webserver 外网访问

网友:
学习了,前一段时间我也和你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程序能传上来,研究研究吗?

网友:
换个思路 stm32不作为服务器 即可解决前面的很多问题。
试试这个:
http://hapc.intages.com
测试用户名:jdgj
密码:jdgj

网友:
很有用啊

网友:
不错,看来要再学习一下,有没有人讲解一下以太网外网访问的知识呀

网友:
请求帮助:关于stm32 web的cgi 文件有没有哪位朋友有资料提供?谢谢!

网友(2013-05-17):
不知道你这个IP和域名是怎么绑定的 ?
路由器的设置  ?

这个应该和花生壳没关系吧???

网友(2013-12-16):
楼主,能把源程序分享下吗,我在做这个,没思路急需资料啊

网友(2014-03-31):
说的对,物联近在眼前。

网友(2014-08-18):
你好能不能给我一下你网页的index.html文件,想学习一下

网友L(2014-11-21):
路由器都和我用的一样!刚ping了一下,能ping通,但是网页没打开。

网友M:
确实啊 楼主ping了你的地址都可以ping通但是,网页确实是打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路由器都和我用的一样!刚ping了一下,能ping通,但是网页没打开。

先用野火程序来调通,在野火程序基础上改。我程序中有温度检测,你没这个传感器,会不知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M:
确实啊 楼主ping了你的地址都可以ping通但是,网页确实是打不开啊。

先用野火程序来调通,在野火程序基础上改。我程序中有温度检测,你没这个传感器,会不知名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野火程序来调通,在野火程序基础上改。我程序中有温度检测,你没这个传感器,会不知名错误。 ...

好吧 我再试试

楼主:
呵呵,还以为我另一个带程序的分享贴,你是参考野火例程的么?用野火程序先调通局域网,再调外网访问(设置下路由)

网友:
原来这样也可以

网友(2015-02-12):
很有趣,又学一招。

网友(2016-09-22):
居然没有找到收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