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路,输入信号调到最大后喇叭声音就会失真

楼主(2012-09-16):
输入信号调到最大时,音频信号中应该是高音失真了,怎么办?

有办法限制输入信号的幅度然后又能提高音量的办法吗?

网友:
你先换个好的电源吧。

网友:
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
多数失真是电压失真,有些是电流大引起失真可改变负载阻抗

网友:
失真是大信号产生的饱和和截止 失真。

具体看失真在那一级。如果是未级那就是整个电路的极限了。要想再增大,可改电路的形式(如ocl改btl)、工作电压等 。如果是中间某一级就出现,那要调整这一级,使输出达到最大极限

网友:
显然是功率不足。
要么根据输出功率限制输入,要么根据输入扩大输出功率。

网友:
你这,那个示波器,测试一下各个级的波形先,看看是什么失真,哪里失真,才能准确下对策

网友:
同意7楼意见

网友:
估计功放工作电压太低导致。。。达到最大幅度就被斩波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