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多层板层间绝缘耐压是多少

楼主(2012-09-16):
请问四层板的层间绝缘耐压是怎么算。比如说中间两层如果一层是220VAC的火,一层是220VAC的零,不知道耐压够不够。

网友A:
一般按20kV/mm或500V/mil算,如果考虑高温长期老化则降低到300V/mil。

楼主:
感谢回答。阿莫论坛就是好,问题总是能够得到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阿莫论坛就是好,问题总是能够得到回答。

楼主真的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B:
没见过4层板中间放AC220的

只知道双面板都是只是底层走线,间隔大于安全间距,最好还开槽。

见识下。。

楼主:
四层板中间放220VAC,很多电路板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4层板中间放AC220的

只知道双面板都是只是底层走线,间隔大于安全间距,最好还开槽。

安全间距和开槽是针对表面爬电的,和层间绝缘是不同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间距和开槽是针对表面爬电的,和层间绝缘是不同概念。

有实例吗?一般什么产品会这样做?

网友:
层间只用考虑PCB材料绝缘强度

网友:
大师的回复果然专业,功力深厚啊。

网友(2014-01-14):
顶,MARK,PCB多层板层间绝缘耐压

网友(2014-03-17):
刚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搭车请教:
表面爬电的间距一般多少?50V/mm够了不?

网友C(2014-06-09):
引用 网友A:
安全间距和开槽是针对表面爬电的,和层间绝缘是不同概念。

圣手,我前阵子手工切割了一块四层的PCB,端面经倾斜打磨后(为了让层间显示的更加清晰),发现4层板之间的距离居然不是相等的。1和2之间近,3和4之间近,而2和3之间要明显大于前两者。这是我这块板子特殊,还是大部分4层PCB都如此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圣手,我前阵子手工切割了一块四层的PCB,端面经倾斜打磨后(为了让层间显示的更加清晰),发现4层板之间 ...

都是在一片厚双面板上一层层叠加上去的,所以中间层通常会厚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是在一片厚双面板上一层层叠加上去的,所以中间层通常会厚得多。

我估计如果不是层数太多的板子,中间绝缘厚度最少应该在0.6mm~1m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如果不是层数太多的板子,中间绝缘厚度最少应该在0.6mm~1mm吧?

这个直接问PCB厂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按20kV/mm或500V/mil算,如果考虑高温长期老化则降低到300V/mil。

请问咕大师这个经验数据来至哪个标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圣手,我前阵子手工切割了一块四层的PCB,端面经倾斜打磨后(为了让层间显示的更加清晰),发现4层板之间 ...

看了下CADStar 默认的4层板的laye设置,果然像你说的,4层之间并不等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CADStar 默认的4层板的laye设置,果然像你说的,4层之间并不等距

1和2,3和4之间,都有两层绝缘层,这暗示六层PCB的另两层铜就是在这两层绝缘之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和2,3和4之间,都有两层绝缘层,这暗示六层PCB的另两层铜就是在这两层绝缘之间? ...

楼主好眼力。。。
可能我截图的就是6层的?看了下办公室里正版的4层的设置,就只有一层介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眼力。。。
可能我截图的就是6层的?看了下办公室里正版的4层的设置,就只有一层介质了

这个图没有第一个好看,没有绝缘层厚度标示了,只有个大概的感觉

网友(2015-02-12):
最近有个帖子,解答了我一直的疑惑,详见33楼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3946-1-1.html

网友E(2016-08-24):
反正面平行重叠走火线和零线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4层板中间放AC220的

只知道双面板都是只是底层走线,间隔大于安全间距,最好还开槽。

这是减小环路磁场的最好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圣手,我前阵子手工切割了一块四层的PCB,端面经倾斜打磨后(为了让层间显示的更加清晰),发现4层板之间 ...

正常的,每个板子中间层的 半挂片 厚度都不一样,尤其是有阻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反正面平行重叠走火线和零线没问题?

1.6mm的PCB没有问题,在中间两层走也没有问题,4层板中间两层间隔较厚。

网友:
学习了,以后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1.6mm的PCB没有问题,在中间两层走也没有问题,4层板中间两层间隔较厚。

我们单位那些任性的工程师,画图时敢在一二层走线上加直流800V的电压,反激电源副边关断尖峰120V以上时PCB间距只有20mil。
说实话,我也没搞明白怎么还没出问题 也许出货量不高(几百)和使用环境不太差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