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外设时钟没有打开引起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2-09-16):
         今天在调试ADC的时候,在设置ADC控制寄存器(ADCR)的时候,对寄存器操作
例如:
   ADC->ADCR |= 0X01;
     当程序执行到这的时候会出现异常....跳入到HardFault_Handler中无限循环.......
    当如果把上面的设置给为ADC->ADCR = 0X01;
   程序就能正常的运行.....;
  很怪的原因......,后来我发现把外设功率控制寄存器PCONP对应的位先打开,然后在设置ADC寄存器例如:ADC->ADCR |= 0X01;
   就不会产生异常.....;
  我之前设置GPIO或者UART0的时候没有出现这种异常...,因为默认情况下GPIO或者UART0,PCONP对应的位默认打开的........;
  所以不会遇到这种异常....,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我还不知道原因............,在这里只是做个小小的提醒.........;
   我用的是Keil4 + jlink+lpc1768,

网友(2013-01-29):
谢谢啦,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