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MAX232转串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9-16):
自制的MAX232转串,能够下载程序到51单片机上,可是下载不了程序到STM32上去,求解。

网友:
stm32貌似下程序需要更改boot0和boot1位的电平状态吧?不知你改了没有

网友A:
除了boot要设置,Max232和stm32电平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boot要设置,Max232和stm32电平也不一样…

能不能具体点,就是如何把MAX232应用到STM32上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就是如何把MAX232应用到STM32上下载

STM32是3.3V供电的,你的MAX232是5V供电的,应该要用3.3V的MAX3232,(MAX232其实也能用于下载STM32的程式,至少我这样用过...
下载时将BOOT0=VCC,BOOT1=GND,NRST低电平复位,这是就可以串口下载了,我使用的下载软件是FlyMCU,坛里就有,灰常给力...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清楚,就两个点,1,电平标准,2,stm32 boot0,1的设置,还有要用官方的下载工具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