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PT100用的标准校准电阻?

楼主(2012-09-16):
百度一篇文章:   有关高精密金属壳密封线绕电阻V5
http://www.doc88.com/p-591934774328.html

用所谓“统计电阻”的方法,指标挺好,介绍很详细。

看到后面自制高稳定的电阻。感觉应该个人能行,想用在温控电路中 比如做3个好标定、

1。 可以淘一点二手的电阻自己并串。
2。 淘几个福禄克或者别的标准电阻的二手外壳

3。 用公司,或者借一下别人的什么惠普,安捷伦的四线测量,这个有条件。

然后就不用为去弄冰水混合物头疼了……

不知道各位有不有兴趣。集思广益一下……

网友:
统计电阻的文章真的需要好好学习

网友:
刚配置的冰水混合物不一定就是标准的0摄氏度。还要等稳定一会。真的很麻烦。

网友(2012-12-18):
那文章是我写的。楼主给的连接其实是道客88的,百度我上传的在这里:http://wenku.baidu.com/view/a4a5b96a011ca300a6c3909f.html

自制好电阻的话,至少需要一个好的万用表。

网友:
楼上的文章不错!

网友:
"至少需要一个好的万用表"达到多大的精度,花钱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r:

Can you upload the "文章"?

支持!

传到论坛吧,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2014-08-13):
mark,自制校准电阻

网友:
用电阻箱吧,实践证明可行

网友(2018-10-25):
电阻箱不贵,不用那么费事自己做

网友B(2022-10-01):
这个电阻性能与价格表是 lymex 09年做的,这些年物价涨了多少。电阻也一样涨了许多。关键是好电阻合适的阻值很难买。定制要量还太贵!
说到电阻箱我推荐一款 QR10 的数字程控电阻箱。我刚买了,还未到货。最佳可到 0.01% 精度。10/25 ppm 温漂。也许定制的性能更佳,关键是他那电阻箱里圆晶贴片的选取。我买的指标没那么好。价格比横河的二手大个子电阻箱还便宜。这个电阻箱最小电阻是0.125Ω。不知道适合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性能与价格表是 lymex 09年做的,这些年物价涨了多少。电阻也一样涨了许多。关键是好电阻合适的阻 ...

直接买那几大厂的万分之一精度的固定电阻更省事。
电阻箱的温度系数远远不如固定电阻。

网友:
测电阻还真得有个好的四线测量线和低热的插头。测高电阻时屏蔽也是必须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那几大厂的万分之一精度的固定电阻更省事。
电阻箱的温度系数远远不如固定电阻。 ...

买新的金封金属箔的电阻可以基本满足要求。但要把多个电阻都配齐了,得要不少银子。对标准电阻来说精度不是最主要的。稳定性和温度系数更重要!

网友:
在当年DIY雕刻机的年代里,有的人就DIY出来了而大多数人买了更多的破烂结果是烂尾。这其实是一个是否有经历的简单道理。说白了比如就用1个7805为核心做一个5伏的稳压电源,做出来成品走一遍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器件和电路只是电子产品的一小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