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xilinx FPGA XCS6LXFGG676原理图封装库

楼主(2012-09-17):
谁有xilinx FPGA XCS6LXFGG676原理图封装库,xilinx官网没有原理图封装库,各位仁兄,在哪能找到xilinx FPGA的封装库啊

网友A:
这种大片子你用别人的库能放心?
老老实实自己画吧。

网友:
找代理要

网友B:
用allegro的FPGA system Plannner可以自动生成xilinx除了7系列的所有原理图库,而且可以保证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片子你用别人的库能放心?
老老实实自己画吧。

ALTERA 官网就有,上次用了altera的就是官网找的,自己画太费时间了,引脚太多,现在想学习下xilin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llegro的FPGA system Plannner可以自动生成xilinx除了7系列的所有原理图库,而且可以保证是正确的。 ...

额,不清楚这个,好的,谢谢

网友:
OrCAD Capture快速生成Xilinx FPGA原理图符号

1. 在ISE的TCL窗口中使用partgen -v YOURDEVICE,得到器件的pinout table,生成后改文件将保存在ISE的当前工程的目录下。

2. 用Excel打开该pinout table文件,并按Bank/电源/地/时钟分组排列

3. 在OrCAD Capture中新建part,选择New Part From Spreadsheet

4. 将Excel中的引脚信号分组复制到Spreadsheet中,按照Spreadsheet的格式调整Excel中各信息的格式。

5. 依次创建其他引脚组。

网友C(2012-12-21):
引用 网友B:
用allegro的FPGA system Plannner可以自动生成xilinx除了7系列的所有原理图库,而且可以保证是正确的。 ...

FPGA system Plannner这个软件好像比较新,你有FPGA system Plannner这个软件的教程推荐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PGA system Plannner这个软件好像比较新,你有FPGA system Plannner这个软件的教程推荐一下吗?谢谢啦。 ...

自带的HELP不就是很好的教程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HELP不就是很好的教程了么

我研究一下哈,多谢指点!

网友(2012-10-09):
OrCAD Capture快速生成Xilinx FPGA原理图符号

1. 在ISE的TCL窗口中使用partgen -v YOURDEVICE,得到器件的pinout table,生成后改文件将保存在ISE的当前工程的目录下。

2. 用Excel打开该pinout table文件,并按Bank/电源/地/时钟分组排列

3. 在OrCAD Capture中新建part,选择New Part From Spreadsheet

4. 将Excel中的引脚信号分组复制到Spreadsheet中,按照Spreadsheet的格式调整Excel中各信息的格式。

5. 依次创建其他引脚组。

好用吗?我都是在网上找个原理图,然后参照别人的原理图库。

网友(2013-02-06):
另外弱弱的问一句,我引用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像各位那样,可以带引用者得用户名呢?你们不是复制吗?

网友:
可以去官网上去下载类似V6all的文档,然后用你的导入在excel下面修改一下,可以生成原理图封装。

网友:
同求,急需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