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书机的凹槽一般有两种,为什么?

楼主(2012-09-17):
一般的订书机上凹槽有两种,好像还有3种的,通常我们只用那种内翻的,还有一种外翻的不知道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同样疑问的路过。

网友:
外翻的好搓,从来不用的

网友:
同问…
还真没看到用外翻的

网友A:
页数少的话外翻的不容易掉底页。

网友:
外翻的功能类似于大头针 不需要订一起了 直接抽掉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页数少的话外翻的不容易掉底页。

这个真没有研究过,不过少数页用内翻的话,经常掉底页,页数多的时间也掉底页.

网友(2012-11-08):
6楼正解,是大头针功能

网友:
还有一种可以旋转90度的订书机是订小册子用的,

楼主(2013-08-01):
引用 网友A:
页数少的话外翻的不容易掉底页。

这个靠谱,用了外翻的,页少的时候的确不容易掉了

网友:
都不看说明书?还是都没给说明书?
外翻是当大头针用的,随时可以拔出。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B:
我也 涨姿势了。

网友(2013-10-18):
引用 网友B:
我也 涨姿势了。

......通过帖子还能学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页数少的话外翻的不容易掉底页。

正解,我也这样感觉

网友:
底也还没来得急掉针就掉了

网友:
长知识了,支持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