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魏坤的双通道示波器改为USB虚拟示波器

楼主(2012-09-17):
RT,能不能把示波器的TFT去掉,改成输出到USB,配合上位机显示使用的?请魏坤同学或者其他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用TFT的IO接个USB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TFT的IO接个USB芯片

CY7C68013?这个炒的比较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CY7C68013?这个炒的比较热。

可以用这个,速度比较快

楼主:
那FPGA要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