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做的单片机通信,采集温度,并写入excel

楼主(2012-09-17):
用VB做了一个上位机与单片机通信,采集温度,并写入excel。初稿,还需要完善,等要用到的时候再继续吧。
源码下载:h ttp://d.1tpan.com/tp1654050946

网友A:
支持   ,源码为什么不发到这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源码为什么不发到这里呢

不好意思,忘记了,已经放上来了

网友B:
拿走学习一下怎嘛编上位机楼主能不能教教我qq357233408

网友:
感觉蛮强大的,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走学习一下怎嘛编上位机楼主能不能教教我qq357233408

我也是初学,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C:
单片机这边的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这边的程序呢?

补上了,不好意思

网友:
提示缺少库文件??

楼主:
缺少哪个库文件?你找一个放在程序目录中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也是刚学VB,请楼主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程序条理清晰

网友:
玛瑞克一下,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刚学VB,请楼主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谢谢

你这个是shape的初始化啊,你看看引用是否有少了的

网友D:
感谢指导。6.0Library 去掉对勾,Excel 重新指向我机器上的 12.0版本就可以运行了,并且可以建立 Excel 的文件记录。再次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指导。6.0Library 去掉对勾,Excel 重新指向我机器上的 12.0版本就可以运行了,并且可以建立 Excel 的 ...

客气了,有什么问题大家讨论

网友:
这个强大,收藏学习啦。

网友(2013-07-19):
你好,我以前接触过VB,现在要实现VB上位机读取下位机的数据保存至EXCEL表中。你能不能把你的工程发给我,谢谢呀!我的QQ:1790485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