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运动中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倾斜角

楼主(2012-09-17):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可以通过重力加速度在三个轴上的分解,通过反三角函数求出来倾斜角度。但如果是运动中的该如何求出来?

网友:
楼主先做下自我介绍?

楼主:
为什么要自我介绍?????????
我是来求思路的。

网友:
这个是不可能的,运动时叠合了运动本身的加速度,反应的不再是重力加速度分量。要加入3轴角速度修正。3轴角速度由陀螺仪提供。

楼主:
我之前做了一个计步器的项目,然后在网上看到利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出倾斜角,可以根据三个轴的倾斜角判断具体的运动模式。所以如果说叠加了运动本身的加速度无法求出倾斜角,那是不是运动的过程中有一些时刻只存在重力加速度??然后通过三个轴的加速度合,如果判断出来某一时刻只存在重力加速度。然后再求倾斜角度。

我说的某一时刻比如抬手到手停止这个过程中是否会有某一时刻是恒速运动。而各个方向上的加速度趋近于0.。只存在重力加速度

意思就是说如何从一大堆数据中找到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