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在linux下的使用,不知是openjtag可以在linux下使用

楼主(2012-09-17):
平台ubuntu11.10,不是虚拟机,所以你懂得。
一下为官方的方法
Requirements

============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installed libusb as this is necessary for

the J-Link to work via USB.

You can install it the following way for all apt-able Linux derivates:

apt-get -update

apt-get -install libusb

This will update the apt-get package resources and download and install

libusb. Please unplug and replug your J-Link after successful

libusb installation.

You also need to make sure the libreadline is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This library is needed by the JLinkExe utility.

Installing the shared library

=============================

To install the delivered shared library in a system directory 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as root:

- Copy the library in a system directory for example /usr/lib

  cp libjlinkarm.so.* /usr/lib

- Update the cache of dynamic loader and setup symbolic links by running:

  ldconfig

Running JLinkExe with standard user rights

==========================================

In order to run JLinkExe with standard user rights you have to do the following:

- Place the rule file "45-jlink.rules" provided with this J-Link software package

  at /etc/udev/rules.d/

- Make sure that you are member of the group "plugdev"

- If the group "plugdev" does not exist, you have to create it:

  Command line:

  groupadd plugdev                      // Creates new group "plugdev"

        usermod -a -G plugdev <Username>      // Appends user <Username> to the group "plugdev"

- Restart your system

以上内容为官方给的标准安装方法

//linux的系统命令可以到linux系统管理里面去看,记住几个常用的就行
下面是具体步骤
先演示一下最终结果

        1.检查命令是否可用  JLinkExe
        2.插上Jlink,查看是否链接上"lsusb"
        3.测试Jlink,JLinkExe

1.解压到/usr/local目录下,我的arm编译软件也安装到这里

2.安装libusb
             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dev
3.复制库到系统目录/usr/lib
            # cp libjlinkarm.so.4 /usr/lib
            # cp libjlinkarm.so.41.7 /usr/lib
            # cp 45-jlink.rules /etc/udev/rules.d/
4.把自己添加到plugdev中
    ubuntn默认自己plugdev中的用户
   如果不是或不确定
               如果有plugdev用户组执行 usermod -a -G plugdev <你的用户名>  把自己加到plugdev中
               如果没有plugdev用户组先创建,再把自己加进去。
5.把命令添加到环境变量里面
    需该/etc/envirtonment按照文件给的例程写
6.重新启动

楼主:
jlink便宜,能盗版,支持。openjtag的usb接口的仿真器不公开,贵。联想的笔记本都能装express card的扩展出并口来,并口的openjtag可以自己做。

网友:
openocd不是一直都支持jlink吗,不知道openjtag用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openjtag用的是oflash

网友:
openjtag基本是公开的,所有使用FT2232的,都类似。

网友(2013-10-18):
学习了,不晓得行不
一会儿去试试

网友(2015-12-05):
有人用过openjtag么?http://www.openjtag.org/

网友:
这个是购买url
http://www.artekit.eu/products/debug/ak-open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