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循迹小车 如果只能循迹边线怎么弄好

楼主(2012-09-17):
    红外对管  寻线,,   位置就在小车右上侧一点, 可循迹程序总是不好弄,  特别是直角等角度大的 根本寻不过来、、  有经验的能不能教教 怎么安放对管位置

  ,,   还能附上程序,,   感激不尽。。

网友:
在车子靠前的地方装三个传感器,有条件可装两排,建议两排前面一排间距较大,后一排稍小……其余自己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