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可以串口下载吗

楼主(2012-09-17):
问题如题啊,请高手指点
小弟刚买了块二手DSP开发板,可是没有仿真线呢,可否用串口下载呢?
玩过单片机,DSP还没用过,我看板子上接了个串行接口,不知道可否用串口下载程序,或者其他节约的下载方法
仿真器太贵了,如果可以用串口下载的话,我手里就有一根串口线呢,呵呵,可以省一笔费用

网友A:
串口不能调程序,学DSP不调试能学好吗?搞个XDS V1的仿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不能调程序,学DSP不调试能学好吗?搞个XDS V1的仿真器吧

可以重复下载就好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重复下载就好了呀

下进去看现象啊,不对但是怎么找错误啊,程序进中断没有,还是死循环了,不好发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进去看现象啊,不对但是怎么找错误啊,程序进中断没有,还是死循环了,不好发现啊 ...

调试线贵啊,呵呵

网友:
学DSP没仿真器怎么能行啊

网友:
还是买个仿真比较好

网友B(2012-10-21):
搞定了没有?ti不同型号DSP提供了一些上位机配置参数什么的,然后固件出厂也出了一些。但有些型号串口下载很麻烦,自己写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没有?ti不同型号DSP提供了一些上位机配置参数什么的,然后固件出厂也出了一些。但有些型号串口下载 ...

还没弄呢,最近在弄STM32,你头像太吓人了

网友C:
串口可以下载啊。需要设置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可以下载啊。需要设置bootloader.

下载片外flash需要bootloader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