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StartIDPS,收不到返回信息,求指教

楼主(2012-09-17):
我是通过蓝牙向iPhone发送StartIDPS
1、发送的数据是55 04 00 38 00 00 checksum,checksum位我试了几种算法(c4,44,BC),但都没有收到iPhone的返回信息(ACK),不知道是不是checksum算错
2、关于transactionID位,一直发00 00 和依次累加1 这两种情况我都试了,没有返回信息

也可能是其他原因,烦请哪位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A:
                        case SYNCHRONOUS:
                                msTicks = 0;
                                while(msTicks < 10);                        //wait 800ms
                                SysRam[0] = 0xFF;                                //send sync byte
                                CommPutChar(SysRam, 1);
                                msTicks = 0;
                                while(msTicks < 2);                                 //wait 20ms
                                State = START_IDPS;
                                break;
//====================================================
//         StartIDPS
//
                        case START_IDPS:
                                SysRam[0] = 0xFF;
                                SysRam[1] = 0x55;
                                SysRam[2] = 0x04;
                                SysRam[3] = 0x00;
                                SysRam[4] = 0x38;
                                SysRam[5] = 0x03;
                                SysRam[6] = 0xE9;
                                SysRam[7] = 0xD8;
                                CommPutChar(SysRam, 8);

                                State = START_IDPS_ACK;
                                break;

                           case START_IDPS_ACK:

                                AppleOutput();

                                if (SysRam[4]==0x02 && SysRam[7]==0x00) Error = FALSE;                  //Apple device respond ACK
                                else                                                                        Error = TRUE;

                                if (Error==TRUE)        State = START_IDPS;
                                else                                 State = REQUEST_LINGO_PROTOCOL_VERSION;

#ifdef __DBG__
                                printf("\r\n");
                                printf("\r\nACKStartIDPS:\r");
                                for (i=0; i<PacketLengh+4; i++) {
                                        if (i%16 == 0) printf("\r\n");
                                          printf("0x%0.2X ", (int)SysRam[i]);
                                }
#endif

                                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 SYNCHRONOUS:
                                msTicks = 0;
                                while(msTicks < 10);                        //wait 800ms

重复发StartIDPS,transactionID位不需要每次都+1吗?
因为是蓝牙发送,所以只能不断发StartIDPS等待iPhone回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