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8C/1B如何进行软件调试

楼主(2012-09-17):
论坛里有了解瑞萨单片机的高手的吗?请问怎样设置可以不带硬件的在HEW软件上对MCU进行纯软件的 仿真呀?请高人指点!
QQ:994881821

网友A:
在HEW里创建工程时在以下对话框进行设置:

选取第一个选项“Simulator”即可。

楼主:
谢谢!那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EW里创建工程时在以下对话框进行设置:

选取第一个选项“Simulator”即可。 ...

我是没有硬件的呀!是纯软件呀,调试不了

网友:
从主菜单选择"New workspace”创建新工程,对弹出的对话框逐个设置,第五个对话框即是上图中的:
New Project-4/5-Setting the Target System for Debugging...Targets点选[M16C R8C Simulator]

楼主:
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楼主:
求高手解答!有图解更好

网友:
最好有硬件,软件定时中断好像进不去!

网友B(2012-10-19):
这是瑞萨么,好像用APPLIET3B编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瑞萨么,好像用APPLIET3B编写了

是瑞萨的High-performance Embedded Workshop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