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21 调光电路

楼主(2012-09-17):
   moc3021 接双向可控硅的时候,那个330Ω电阻的功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那个外部RC电路的参数是怎么确定的呢,怎么确定RC电路的那个R的功率呢?330Ω电阻的作用具体是什么呢?小弟疑问挺多的,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OC3061是带过零检测的,如果用它代替MOC3021的话呢,可以省掉外部的过零检测电路?假如我省了外部的过零电路我怎么去调光呢?是不是就是说要调光的话必需外部加个过零检测电路,如果不需要调光的话就可以直接用MOC3061而不需外部过零电路了呢?希望有人解答,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望热心人赐教

楼主:
MOC3063不能用来代替MOC3021,这个电路就可以用来调光,不需要另外的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
事实灯会闪,还是加个过零检测比较好。

网友:
加上过零检测,比较容易实现光亮度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