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高频烙铁的拆解-山寨快克的CKT-200H

楼主(2012-09-17):
看到阿莫对高频烙铁感兴趣,我三个月前买了一部山寨快克的,价格是270元,开关电源版本,实测7~8秒到300度基本没有问题
以下是拆机图!

楼主:
部分电路,没有绘制完!

网友A:
只有两块板吗?
我只看到,显示和测温板,电源板;那个信号发生和板在哪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两块板吗?
我只看到,显示和测温板,电源板;那个信号发生和板在哪块啊!! ...

只有两块板,全在一起了!

网友:
我买了台二手的90,电路差不多,电源是一个小变压器

网友B:
图中左侧的咋还有一个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左侧的咋还有一个工频变压器?

工频变压器是给主电路提供电源的,大慨12v左右,通过7805稳压成5V,
震荡电路IC估计是CD401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工频变压器是给震荡电路提供电源的,大慨12v左右,通过7805稳压成5V,
震荡电路IC估计是CD4066! ...

直接从开关电源取电不就是了?

不过这样应该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开关电源取电不就是了?

不过这样应该安全点

这个。。。。。。。。。。。。。
你得问CKT去,呵呵!

网友:
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D:
我刚拆过正品的快克,感觉做工一般般,但是看了你这个以后,感觉比你这个好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拆过正品的快克,感觉做工一般般,但是看了你这个以后,感觉比你这个好十倍。 ...

嗯,这个确实非常山寨!
不过还好用着还算正常!

网友:
焊台还是买好一点的,如jbc.奥科,鸡肋的东西用不了多久,浪费钱。

网友:
我的白菜白光9秒320也很好用

网友E:
能不能把单片机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把单片机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共享下?

呵呵,你认为开发公司会不加密吗?

网友F:
楼主这个哪进的货?我也想买个玩玩,如不方便公开,请发到我的邮箱Lu_JR@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哪进的货?我也想买个玩玩,如不方便公开,请发到我的邮箱

淘宝上自己搜一下吧,这个货质量确实一般,怕害了你!

网友F:
用得稳定不?那两个功率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得稳定不?那两个功率管是什么型号?

还算好,基本能够稳定!

网友G:
山寨还那么贵啊,自己弄个白光白菜几十块挺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山寨还那么贵啊,自己弄个白光白菜几十块挺耐用

这是两个不一路的东东,高频的加热回温都还是挺快的!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你好,对你发的那个高频烙铁有点兴趣,想仿一个,能不能提供一下详细参数呀,那个驱动集成块应该是SG3525是吧,能提供一下推动变压器和功率输出变压器的具体规格和绕制参数吗?
能加我QQ770382556详聊吗?做好送你两套板子玩呵呵。

网友H:
这个是我目前看见的最简单的高频烙铁电路了,所有有点兴趣,已经仿制成功双磁环的那种驱动板,在17秒钟能达到300度,但电路成本比较高,自己设计的开关电源供电,这个供电不需要单独的电源供给,思路比较有新意,直接用变输出高频电压推烙铁芯,电路简单成本低。

网友:
我也想买个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我目前看见的最简单的高频烙铁电路了,所有有点兴趣,已经仿制成功双磁环的那种驱动板,在17秒钟能达 ...

这个只有拆了才能测量,可是我不打算再弄了1

网友H:
哦那算了吧,看着比较简单,主要是需要3525推的那个小变的数据和后面输出的那个变的参数,一般动手能力不强的拆开变压器可能都不能还原了,你就别冒险了呵呵。

网友(2020-11-16):
引用 网友H:
哦那算了吧,看着比较简单,主要是需要3525推的那个小变的数据和后面输出的那个变的参数,一般动手 ...

群里有大师做出来过的,你搜索下,这个就是他手绘的电路图和变压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