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单片机新型号的下载问题

楼主(2012-09-17):
请问一下,我原来用的双龙的USBISP下载器,我如果换用新的型号,但下载软件的器件列表中找不到新的型号,是否还是选原来的那个型号?

网友:
跟以前一样

楼主:
我以前用的Atmega64-16AU,双龙下载软件的器件列表中选的是ATMEGA64(L),现在改用Atmega64A-AU的话,还是在器件列表中选ATMEGA64(L)是吗?

楼主:
不知道我说的对吗?

网友:
有A跟没A的识别码是一样的,应该是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