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和扬声器选型求助

楼主(2012-09-17):
     公司现在做一款通话类的设备,之前都是用现成的耳麦的,现在忽然要加上外置的麦克和扬声器。因为我之前没用这类器件,所以,基本来说,一无所知,希望大家推荐下合适的型号和规格,没什么特殊的要求,就跟手机上的扬声器、麦克差不多就行。大众化的就可以,拜托各位了!

网友A(2014-09-27):
楼主,我的需求和你的差不多,目前也是要加入外置的麦克和扬声器,你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需求和你的差不多,目前也是要加入外置的麦克和扬声器,你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 ...

麦克风和扬声器选型比较简单,主要是处理好回声和啸叫的问题,我是参照固定电话的解决方案,用的一个半双工芯片,好像是MC34118,你可以研究下

网友(2014-11-17):
MC34118,难调得要死,建议直接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