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传感器的方向问题

楼主(2012-09-17):
四轴四个电机组成一个正方形,陀螺仪的X轴和Y轴可以和该正方形的对角线一致,也可以和该正方形的边对齐,控制上是不是前者更方便?希望有做过的同学指点一下!

网友A:
当然是传感器的轴要和四轴的轴方向一致了,这让测量出来的角度就很准确不需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传感器的轴要和四轴的轴方向一致了,这让测量出来的角度就很准确不需要转换。 ...

就是传感器的轴和四轴的那个对角线一致对吗?,这样电机的位置是在控制板的边上了,不是在顶点处,看帖子里好多做的都是电机在顶点处

网友B:
楼主 你有ADXL345 的protel元件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有ADXL345 的protel元件库么?

我用的MPU-6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