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配置AD的问题

楼主(2012-09-17):
在写FPGA驱动控制AD9629的verilog程序,很困惑。
AD9629的管脚:

SCLK---->SPI时钟
SDIO---->SPI的数据输入和输出
CSB----->SPI使能信号

D0-D11----->AD输出的12位数字信号

我原以为FPGA通过SPI配置AD时,通过SDIO写数据到AD,从而完成对AD的配置,那么SDIO的输出(即从AD输入到FPGA)是做什么用呢?
看了很多关于SPI的文章,都说SPI是通过移位寄存器传输数据,数据从主机进入从机,然后从从机进入主机,那这个数据传过来传过去不是一样的吗?
对于FPGA通过SPI配置AD的原理,本人相当困惑,期望大家能扫清我的困惑,谢谢了!

网友A:
说明他不是一个标准的SPI接口了  标准的SPI是全双工的
MISO 和 MOSI 被复用了   这样只能发送和接收不是同一时间进行的了
比如你要先发送命令然后继续产生时钟去接收数据

网友:
2楼已经说了   标准的SPI 是全双工的  发送数据的同时  可以同时接收数据   而你这个  数据的发送和接收是一根线  那就同一个时刻只能发送数据或者接收数据了  用verilog描述也不难了。  这种SPI接口还是有好多IC使用的。  看IC的时序图式最好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他不是一个标准的SPI接口了  标准的SPI是全双工的
MISO 和 MOSI 被复用了   这样只能发送和接收不是同 ...

我想问的是AD发送到FPGA的数据是什么呢?做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AD发送到FPGA的数据是什么呢?做什么用呢?

看数据手册

网友:
返回某些信息, 比如: 芯片ID\速度等级\状态寄存器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AD发送到FPGA的数据是什么呢?做什么用呢?

楼上说的很明白,返回相关设置信息,看设置的对不对,作为feedback用

datasheet里已经说的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