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F8563无中断输出

楼主(2012-09-17):
硬件是LM3S6911+PCF8563T,INT脚上拉一个10K的电阻;
现在PCF8563时钟读写都没有问题了,现在需要做一个功能:每小时中断一次,做了以下的尝试:
1.    现在把PCF8563T的分钟报警寄存器设成0x00,把控制/状态寄存器2设成0x02(AIE=1),没有中断输出;
2.   又尝试把控制/状态寄存器2设成0x12(TI/TP=1,AIE=1),还是没有中断输出;
3.   又尝试把控制/状态寄存器2设成0x13(TI/TP=1,AIE=1,TIE=1),倒计时控制寄存器设成0x81,倒计时计数器设成60,还是没有中断输出。
现在实在是无辄了,只好求助大家。

网友:
/********************************************************************
设置闹钟,                                                (TIMER被关)
输入:Time结构体
                  contol         =0为全开闹钟,
                contol         bit0=1        :关分闹钟
                                bit1=1        :关时闹钟
                                bit2=1        :关日闹钟
                                bit3=1        :关星期闹钟
时间到INT引脚(PB8)有一个低电平
***********************************************************************/
bool STE_Alarm (struct TIME *tm,u8 Contol)        //设置闹钟:  min.hh.day.wday
{                                                                                    //Contol bit:  0   1  2   3
        if(tm->tm_min>59)  return FALSE;
        if(tm->tm_hour>24) return FALSE;
        if(tm->tm_mday>31) return FALSE;
        if(tm->tm_wday>6)  return FALSE;

        if(Contol&0x01)
                tm->tm_min  |=0x80;                        //关分闹钟
        if(Contol&0x02)
                tm->tm_hour |=0x80;                        //关时闹钟
        if(Contol&0x04)
                tm->tm_mday |=0x80;                        //关日闹钟
        if(Contol&0x08)
                tm->tm_wday |=0x80;                        //关星期闹钟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0xa2);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0x09);                                                //star addr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shi_to_bcd(tm->tm_min));        //min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shi_to_bcd(tm->tm_hour));        //hh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shi_to_bcd(tm->tm_mday));        //dd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tm->tm_wday);                                //wdd
    I2C_WaitAck();
    I2C_Stop();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0xa2);        //写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0x01);        //写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0x02);        //01H,控制/状态寄存器2  开闹钟中断输出
    I2C_WaitAck();
        I2C_Stop();

    return TRU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代码,跟我的代码比较,我认为我的也没有问题啊,我也是把控制/状态寄存器2设成0x02(AIE=1),分钟报警AE设成0。但是为什么就没有输出呢?

网友(2014-05-2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求帮助!

网友(2017-04-26):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代码,跟我的代码比较,我认为我的也没有问题啊,我也是把控制/状态寄存器2设成0x02(AIE=1),分 ...

楼主解决了吗?我遇到的问题跟你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