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rotel的电路图输出为1:1??

楼主(2012-09-17):
如题

如何将Protel的电路图输出为1:1?

还有就是是不是用热转印的时候需要

将过孔的地方重新添加一下

要不然过孔有线连接的地方就不显示过孔了~~~~

网友:
好像直接打印可以设为1:1的吧

网友A:
点文件/页面设置/在scaling属性scale中选中scaled print ,把scale项的数字设置成1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文件/页面设置/在scaling属性scale中选中scaled print ,把scale项的数字设置成1就可以了 ...

唉,被你快了一步

网友:
来晚了啊。

网友:
在PCB视图下 File-->Page setup 打开Page setup 对话框

或者 File-->Print preview 调出如preview对话框

在Preview 视图框里点鼠标右键 有好多选项 其中Configuration 中可以配置要打印的层,和是否做 镜像 等选项,
同样在这里的Page setup也可以调出刚刚的那个对话框,是一样的

楼主:
忘了和各位说了

我是虚拟打印机,需要将虚拟打印的PDF

放到单位去打~~~~

TinyPDF

网友:
你到网上下载一个福昕阅读器(FoxitReader)_3.3.0.512 完全破解版,含虚拟打印机
http://www.soudoc.com/bbs/thread-9034936-1-1.html
再打开PCB文件选PDF打印就OK了。

楼主:
TinyPDF

话说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

我只是在屏幕上将TinyPDF打印出来的PDF图纸和我的实物比较了下

2.54间距的插脚,好像有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TinyPDF

话说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

我想最具权威的还是你先输出gerber文件,再打印到PDF比较精确.在输出gerber是可以选择是否镜像.在查看gerber软件中可以选择正片或者负片.因为制板都用这东西,没道理你不用这种方法.

网友:
你所说的孔文件完全可以用打印设置来完成.

网友:
明知故问,我就敢肯定楼主肯定会。

网友:
想准确打印的关键是打印机校正:
打印为PDF的时候,只要你选择正确,理论上尺寸是不会有误差的
PDF打印成纸时只要你选择正确,理论上尺寸也是不会有误差的
但事实还是有误差,这是因为打印机不准

怎么办?校正打印机!

校正方法如下:
用protel99se画一个十字型的尺,两线长度正好稍小于一A4纸
按1:1打印出来,用精确的尺,例如游标卡尺,量出来,看还是不你要的长度

发现有误差后,重新选择长宽比。(把1:1改成合适的值,小学生都会算,这里就不说了)

网友:
热转印的是吧,我以前是在TINYPDF里设置打印比例1.05,打印出来的PDF查看时要选择 实际大小。

网友:
校正打印机:
1.先用软件画一个十字线,水平与垂直尺寸记为X,Y,让它们稍小于A4纸即可,最好是个整数方便后续测量。
2.按你的流程1:1方式打成PDF,然后PDF再按1:1方式打成纸。
3.用精确的尺,例如游标卡尺测量实际打印到纸上的尺寸。(小心大部分文具尺不准,尽量不用。)记为XX,YY
4.根据XXYY与XY的误差改变比例重新打印PCB图。

网友:
晕,来晚了,呵呵。

网友:
protel的PCB用PDF虚拟打印机1:1打印出来容易出问题,虽然设置为1:1,但实际上经常比例失调。建议出gerber在打印,或者直接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不转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