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CPLD程序为什么增加D触发器后,逻辑单元使用降

楼主(2012-09-17):
就是在数据链路上增加D触发器。
                 8'h0x84:
                        if(!RESET)
                            psam4data_buf <= 1'b1;
                        else if(CPLD_CLK)
                            psam4data_buf <= SCDATA;
不加之前使用率达到96%,使用之后降低为77%。这个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样写编的过吗?
好像不能对 1 个讯号做2个判断?

楼主:
额,编的过啊。这个应该没问题吧?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逻辑单元使用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写编的过吗?
好像不能对 1 个讯号做2个判断?

我刚接触,不是很懂,不过确实编过了

网友:
看看 RTL的图     分析下

楼主:
看图了:单个图的话就是一个多了一个D触发器,另外一个没有;如果是整体图的话,感觉没加D触发器的图走线特别长,但是都是3张图

网友B:
你先后仿看看能不能跑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后仿看看能不能跑再说。

能跑。。。

网友:
其他功能,优化掉了。这东西,就跟c语言一样,增加语句不一定会增加代码量。。。

考察的是你的逻辑思维严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