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

楼主(2012-09-17):
我买的MSP430仿真器不能仿真,驱动也装好了,在别人的电脑上可以仿真,我自己的电脑不行,是系统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各位高手能不能指点下?

网友:
pif还是uif?是pif要设置一下并口,好像要用ECP方式,UIF就没道理了,看看是不是杀毒软件搞鬼

楼主:
用的是UIF,关了杀毒软件还是不行哦。跟系统有没有关系?

楼主:
选的是USB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