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卡第一贴-资料收集

楼主(2012-09-17):
最近刚听说有HID卡,可能是我太落后了。
可网上找了一下,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
故在此开贴收集相关资料。
可以肯定,HID没有ID卡那么好读了。

网友:
HID卡是FSK调制方式的, 和ID卡的调制方式不同. 数据格式是HID公司自己定义的.

网友A:
就这?没有什么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没有什么内容。

就是因为没有资料所以才收集。
你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网友:
HID,我们公司的客户哟.我还做了个机器给HID,哈哈

网友B(2016-08-02):
能不能用单片机来模拟HID卡?

网友:
可以用单片机来模拟HID卡,我是用T5577卡来写成HID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单片机来模拟HID卡?

可以用单片机来模拟HID卡,我是用T5577卡来写成HID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