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精》读卡器暴力拆解高清图片

楼主(2012-09-17):
发图总出错误,只好尝试附件。
没有基站芯片。板上留了一个MEGA48的空位,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2013-02-22):
看一看是什么

网友:
分立元件  实现 读卡  这个电路 成本有些高了

网友(2013-05-14):
分立元件难度比较大吧,现在基本都用集成电路

网友:
这个读什么IC片 的?开是分立元件

网友(2013-08-28):
两用的读卡器?

网友(2013-10-03):
“板上留了一个MEGA48的空位,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设计成可选两种单片机的形式了

网友(2015-05-23):
看到13.56M的晶振,应该是M1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