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开机问题

楼主(2012-09-17):
同志们 我的sim900a 的问题是 给pwrkey脚大于1秒的低脉冲 不开机! 只有pwrkey脚一直保持低电平网络指示灯才闪烁 但是status脚还是低电平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附件是原理图 劳驾指点~~~谢谢~

网友:
要么哪里没焊好。。要么模块有问题。。手动把开机键短到地一下,看能开机不。。我一般都是弄两个做对比,用排除法查找问题。

网友:
stm32不会一上电就高电平吧,建议是低电平,因为你那用的是N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