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289C 全拆解 289与289C什么区别?

楼主(2012-09-18):
用手机拍的,效果不是很好。顺便问大家一下,289与289C什么区别呀?有没有缩水呀?

网友:
没用过。。。。。。看起来似乎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没有搞过。。。。。不了解 。。。。。。

网友A:
发现289后一直有购买的冲动,但是一想这么多电池,忍了,等下一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289后一直有购买的冲动,但是一想这么多电池,忍了,等下一代

呵呵,别看电池这么多,FLUKE的表非常省电的!

网友:
省电流而不省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别看电池这么多,FLUKE的表非常省电的!

fluke表省电是知道的,就是看着那么多电池比较受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别看电池这么多,FLUKE的表非常省电的!

你说77省电我确实信 一个9v碳性电池用两年了……你说这种表省电打死我也不信,我没这个高端货,我用的是他爷爷级别的89iv 四节电池,碱性电池都用不起了……用的频繁的时候平均一天一块钱的成本,用爱乐普充电的频繁的时候一周充一次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77省电我确实信 一个9v碳性电池用两年了……你说这种表省电打死我也不信,我没这个高端货,我用的是 ...

那是你的表有问题,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的表有问题,电容漏电了吧

以为是超级电容问题但是测了一下 拿掉电池一个多小时 再装上电池都没掉时间 所以超级电容肯定是好的。实测电流 不算太高 用爱了普交流电流档27ma 双鹿碱性21ma  直流档和欧姆档直流 爱了普22ma 双鹿16-18ma 不算太高,跟网上其他人测的189数据差不多,看使用频度了,用的频繁的时候都是关掉自动关机功能 一天开机七八小时开一档背光 电流四十多毫安的话一天就是四百多毫安时 碱性电池容量2400mah左右也就一个星期,按电流算很正常。289 网上实测不开背光电流就21ma你还说省电……我实测自己的77电流0.2ma 差一百多倍 87也是0.2ma 所以说fluke省电是说的 7X 和17x  以及 83 85 87之类的……绝不是18X 28X系列。

楼主:
我手里的17B电池从购买到现在已经三年了,电池没有换过,都忘记这个表还需要用电池了!
我的87-V用的是一节9V电池,已经用了1年了,还在用,没有低电提醒。
至于289刚买不久,不知道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289后一直有购买的冲动,但是一想这么多电池,忍了,等下一代

其实用一节9V电池也是可以的,但是估计使用时间肯定会大大缩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289后一直有购买的冲动,但是一想这么多电池,忍了,等下一代

呵呵,下一代可能还要过几年呢!就忍忍先用这一代吧!

楼主:
大家有谁知道289与289C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
谁有FLUKE289与电脑通信的那个软件?(红外通信)

楼主:
有没有精度和稳定性好一点的钳形表推荐一下?

楼主(2012-10-30):
谁有FlukeView Form Software 这个软件呀?就是福禄克的那个红外通信软件,发一份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