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残余文件删除不了

楼主(2012-09-18):
将360安全卫士和杀毒软件卸载掉,我到Program File 手动删除360残余软件,发现一个360的文件夹怎么也删除不了。
图片如下:

在打开“360”文件夹,文件名为“360Safe”,文件中一共有几个dll文件,分别为:

这个算不算流氓行为,删除别人的软件,删的很彻底;当用户删除360的时候,它留几个残余dll文件!

网友A:
不算,因为这些文件正在被使用,被系统外壳Explorer.exe使用,也就是桌面。按照惯例,这些残余应该在重启之后会删除的,如果重启后不能删除,那就是流氓行为了。

正在使用的文件正常情况下是无法删除的,但是可以使用以下特殊方法干掉。
1、如果分区格式是NTFS,则建立一个硬链接到其他目录,Kill之。
2、正在使用的文件虽然无法删除,但是可以改名或者移动到其他目录的,重启之后,Kill之。
3、结束Explorer.exe任务,打开命令提示符,用命令行直接remove这个目录。

网友:
进安全模式再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算,因为这些文件正在被使用,被系统外壳Explorer.exe使用,也就是桌面。按照惯例,这些残余应该在重启之 ...

 WindowsVista/Windows7自带了创建硬连接的命令:mklink.exe,利用这个命令,我们可以给指定的文件创建硬连接:
  下面的命令将在link.txt和source.txt之间建立硬连接关系
  C:\Users\hoii\Desktop》mklink/hlink.txtgb.txt
  为link.txt《《===》》gb.txt创建了硬链接
  注意上面的例子:link.txt本是一个不存在的文件,但是当执行完mklink命令以后,link.txt文件也就被创建了。其实,link.txt是一个虚假的文件,它是在文件系统层面上对gb.txt文件的一个映射,而link.txt是不占硬盘空间的。
  关于硬盘空间的占用问题,可以这样测试:
  1、给硬盘划分一个新分区,空间只有2GB
  2、在这个分区的test目录里面新建了一个1.9GB大小的文件,此时剩余空间是0.1GB
  3、用mklink命令给这个1.9GB大小的文件建立了一个硬连接
  4、检查这个分区的剩余空间,还是0.1GB,但是如果用资源管理器看test目录的属性,会发现有2个文件,总大小是3.8GB(整个分区才2GB,能够容纳3.8GB大小的文件吗?显然不可能了)
  还是针对上述的例子,如果我们把原始的文件gb.txt删除以后,link.txt文件还是会继续存在的,且内容就是source.txt的文件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删除gb.txt,实际上删除的仅仅是这种连接关系,文件本身还是没有被操作的。
  关于硬连接,最后一个需要介绍的内容是:当硬连接建立以后,硬连接双方任何一个对象被修改,都会造成对应的连接对象被修改。例如上面的例子:如果修改了link.txt,那么gb.txt文件也会同步被修改,反之亦然。这一点和SHELL层面的快捷方式不同,SHELL层面的快捷方式文件LNK仅仅是一个指示关系,修改LNK文件并不影响LNK文件指向的对象,修改LNK文件指向的对象也不会影响LNK文件。

百度了一下  ,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我安装的是XP系统,重新启动也不能删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dowsVista/Windows7自带了创建硬连接的命令:mklink.exe,利用这个命令,我们可以给指定的文件创建 ...

我说错了,应该是对目录进行软连接……
硬连接命令XP就有,不需要到Vista以上。XP的是fsutil hardlink create命令。但是软连接没有,需要用到junction。Win Vista/Win7的mklink同时支持硬链接和软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错了,应该是对目录进行软连接……
硬连接命令XP就有,不需要到Vista以上。XP的是fsutil hardlink cr ...

我以前没这样试过   ,在XP下我一般用命令行删除   ,实在不行进Ubutu  获得Root    删除 。我的办法比较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是XP系统,重新启动也不能删除。

不能删除就不删了,手机里不一样很多删除不了,你怎么不叫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删除就不删了,手机里不一样很多删除不了,你怎么不叫了。呵呵。

除非系统文件,卸载的软件一概要清理干净!

网友:
冰刃可以删除,英文名字好像是icesword

修改原因:改错别字

网友:
Unlocker可以解决!

网友:
重启进安全模式删
或者用冰刃、XueTr来删

楼主:
估计360留的后门,我现在用金山卫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360留的后门,我现在用金山卫士了!

用个系统光盘,进入win PE模式,什么东西都可以删除

网友:
流氓就是流氓,狗改不了吃屎的。

网友:
楼主可以从运行-->CMD

输入RD命令进行删除,具体的参数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61354.htm
删除D盘上名为test(此文件夹是空的)的文件夹,可以输入rd d:\test

网友:
我固执地认为,一旦装了360之类的软件,想彻底清除出门,唯有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