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中的电容电阻

楼主(2012-09-18):
不知道一下的说法正不正确请大家纠正:
在音频电路中,无源滤波的电容电阻的作用就是一个交流分压的作用,滤波的实质应该是电容对交流频率的阻抗特性表现,是利用电容在不同频率呈现不同容抗,分到的不同电压,在不同频率下改变输出端(就是输出端元件分压的大小),达到衰减的效果。这个在一阶中解释得相对容易,可到了多阶滤波、有源滤波,这种分析方法貌似就显得力度不够,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对于滤波电路中的电容电阻参数的选择还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这个靠仿真软件来都是1u、1K的组合,满足不了实际电路的需求。。。。。

网友A:
音频电路中,只能是多搭配,多调,多试,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所以,搞音频电路的,不光要对电子电路熟悉,还要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对声音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频电路中,只能是多搭配,多调,多试,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所以,搞音频电路的,不光要对电子电路熟悉,还 ...

Ls说的有道理

网友:
所以说 音频电路出声容易 出好声不容易 能够让大家认可就更不容易。大概这就是所谓的调音吧。。

网友B:
能有什么好的建议??
建议就是:严格按照欧姆定律来计算,各种电抗的串联并联,再复杂的网络都是这样;
然后想图方便,就用仿真软件,基本上问题不大;
那些什么说,纯理论计算得来的结果,应用到时间音频电路中不理想的,然后纯靠各种换原件调试,得出自己所谓满意声音的,基本上是根本就不会计算的人,八成不是电工专业的人;
原则上,换原件也就是在更换网络的频响特性,这个和理论计算之间应该是一致的;
想要做好滤波电路,高数是一定要过关的,这样在理论基础上,在做实际调整,才是正途,好好学电路分析以及高等数学吧,骚年

网友:
想调好出好声音,还要多听现场演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有什么好的建议??
建议就是:严格按照欧姆定律来计算,各种电抗的串联并联,再复杂的网络都是这样;
然 ...

高数是一。。。复数、拉普拉斯与反拉普拉斯是王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有什么好的建议??
建议就是:严格按照欧姆定律来计算,各种电抗的串联并联,再复杂的网络都是这样;
然 ...

你买到的电阻电容,十有八九连寄生电感值,温漂都没有。电容连ESR值都没给出,容量也都是正负20% 偏差,你算到天黑又天明也算不准。
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不断更换手上现有的,或者是你自己熟悉品牌的电容电阻,来获取不同的声音取向。音频电路都比较简单,更多要求的是设计调试者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好多电工家里连套像样的耳机或音箱都没有,你算得再好又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买到的电阻电容,十有八九连寄生电感值,温漂都没有。电容连ESR值都没给出,容量也都是正负20% 偏差, ...

对于你这样本末倒置的,我无语了,也没有办法说服你;
在数学领域,误差是可以计算在内的,关于寄生参数,也是可以计算在内的,这一点,希望你不要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你这样本末倒置的,我无语了,也没有办法说服你;
在数学领域,误差是可以计算在内的,关于寄生参数 ...

我看你是杀鸡非要用牛刀才对。
对于音频电路,你非要去搞如此复杂的模型去计算,仿真,也不是不可行。

我要说的是,电路指标好是好声音的基础,但是高指标的电路,声音不一定好听,这就是音频电路。

对于声音,对于音乐没有好的理解和认识,靠一堆复杂计算堆成的参数,会缺感情的。 好的音频放大电路,频响曲线往往并不是那么完美,这就是风格。

最后送你一句忠告:不要轻易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下结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你这样本末倒置的,我无语了,也没有办法说服你;
在数学领域,误差是可以计算在内的,关于寄生参数 ...

乃木有发现。。。
那些人最喜欢的就是无知论么。。。。
就是你怎么可以把所有寄生参量什么都了解清楚呢,所以你用计算这种方法得到结果的观点是错的。
嗯,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乃木有发现。。。
那些人最喜欢的就是无知论么。。。。
就是你怎么可以把所有寄生参量什么都了解清楚呢, ...

算了,口水战没有意思。
当我啥也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是杀鸡非要用牛刀才对。
对于音频电路,你非要去搞如此复杂的模型去计算,仿真,也不是不可行。

我对于HIFI的理解是,最大程度还原最原始的信号,所以,什么调音,都是在玩各种失真,那个不是我的菜,只要指标做的足够高,你想听什么样的风格,调EQ吧,10级的不够就用100级的

网友:
纯的HIFI也是不会有的,大多人是找讨好自己声音的方向发展。
只是HIFI界的玄学更多些。  你看许多炒线材的就知道了。
我在想,有合并机,那前后级电路就可以画在一张PCB上,可是分体式的就需要线材把前级与后级连接起来,貌似大家都在说不同线材有不同音色,那么对于合并机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拿把刻刀在PCB上划开,然后焊上RCA口,然后接插不同的线材来听音?
这让我想到了脱裤子放P。。。。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