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老是被烧毁,紧急求救!!!

楼主(2012-09-18):
我的电源输入是28V,经过LM317降压到10V,然后10V电压经过LDO(1702-3302)到3.3V,3.3V给单片机和串口转换芯片供电。单片机通过A/D口检测28V电压变化,A/D转换电压是28V经过300K,3.3M电阻分压出来2.3V电压到单片机A/D口,整个板子没有接TVS。单片机是MSP430F2272,有很多2272的VCC跟GND都短路了。请帮帮忙啊

楼主:
怎么上传图跟文件啊

楼主:
在线等啊,没人吗?

楼主:
这个是我的截图

网友A:
2272也烧毁了吗?都坏了哪些东西?不会只坏单片机吧?

网友B:
大锅,你的图呢?

楼主:
485通信模块有时候也会坏,MAX3471E

楼主:
终于等到人了,急死我了。我用示波器测试317的输出跟LDO的输出都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C:
从你的表述中估计是这部分出了问题,“LM317降压到10V,然后10V电压经过LDO(1702-3302)到3.3V” 你检查下这部分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图我怎么传不上来啊

网友:
感觉你的电源压降太大,最好用开关型的电源芯片

楼主:
电源压降是比较大,因为比较着急,为了省事就用了线性的,从28到10然后再到3.3,怎么传图片呢,郁闷啊。现在就是单片机莫名其妙的老是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压降是比较大,因为比较着急,为了省事就用了线性的,从28到10然后再到3.3,怎么传图片呢,郁闷啊。现 ...

点回复,然后点击“图片”按钮,然后选择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表述中估计是这部分出了问题,“LM317降压到10V,然后10V电压经过LDO(1702-3302)到3.3V” 你检查下 ...

这个是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回复,然后点击“图片”按钮,然后选择上传图片

不知道这个清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锅,你的图呢?

这个是图的文件,不知道能不能下载,我是新手

网友:
是一上电就坏吗?

网友B:
电源输入端加一个二极管,我估计你的电路里有感性负载,感性负载断开时的反向电动势没有被吸收,窜入单片机,还有就是滤波电容图纸上标的实在太小,不知道实际应用是不是

还有MAX3471E的输入端是否有高压窜入,先与外部通信线路断开,单独测试

我做过实验,在滤波电容容量只有10UF的情况下,开关电源不断拔插,看门狗打开的情况下,单片机也会偶尔死机,看门狗无效,芯片巨烫,直至烧毁。

网友:
3.3V的 LDO一般是 5V输入的。有少数是12V输入。

你选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MCP1702输入电压太高,要了解Low Dropout (LDO) 特性,不要当成LM78XX系列。
建议将MCP1702的输入电压放在4-5V左右。断开到AD电阻R8,R9试验一下是否有损坏,如无损坏再试验连接R8,R9试一下是否有损坏。

网友E:
这么大压差用LDO真是浪费啊。

网友F:
检测电压的AD口是否也击穿, 电源端的滤波电容用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压差用LDO真是浪费啊。

我从30V降到3.3也用的LDO,确实有点浪费能源,但是简便,不过这次该换了,不用日本芯片了

网友G:
不要通过28V来供电 直接给MSP430F2272的VCC供电3.3V 还会烧毁?

网友H:
你我确实是新手

网友I:
不止是LDO的问题。因LDO的特性,上电时有部分LDO是会产生冲击电流的,这个电压最高可达电源电压。因此,你开关关开几下子,估计MCU就爆了。保险的话,在MCU的3V3输入处接个软启动电源(或者接个大点的LC),做好放电防护。LDO虽说也是稳压电源,但它毕竟不是完美的,有29311之类的上电无冲击的,不过价格自然就高了。然而,说实话,还是你的设计问题。既然MCU只用3V3供电,你给它5V系统电源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入端加一个二极管,我估计你的电路里有感性负载,感性负载断开时的反向电动势没有被吸收,窜入单片机 ...

谢谢你们的回复,前几天有事没能上网,当天我回复帖子数超过10个了,一个小时内不让回复帖子了。现在发现了最原始的问题是我们这里有MCP1702还有MCP1700,1700的耐压最大值为6V,1702为13.2V。装配的时候由于个人失误照成车间工人领料装成了MCP1700,不过输出还基本上都是3.3,但是我认为这个LDO已经不正常工作了。经过测量,有少部分LDO输出有0.3V左右纹波,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这么大的纹波的。又生产几十块,将LDO换成1702的还没有发现烧片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72也烧毁了吗?都坏了哪些东西?不会只坏单片机吧?

谢谢你的回复,前几天有事没能上网,当天我回复帖子数超过10个了,一个小时内不让回复帖子了。现在发现了最原始的问题是我们这里有MCP1702还有MCP1700,1700的耐压最大值为6V,1702为13.2V。装配的时候由于个人失误照成车间工人领料装成了MCP1700,不过输出还基本上都是3.3,但是我认为这个LDO已经不正常工作了。经过测量,有少部分LDO输出有0.3V左右纹波,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这么大的纹波的。又生产几十块,将LDO换成1702的还没有发现烧片子的问题。
原来还发现有烧毁MAX3471的情况,不过现在发现有更玄乎的问题。就是板子的485能给电脑通讯,另外一个设备能给电脑进行485通讯,收发都没问题,就是板子跟另外一个设备通讯有问题,更换485芯片max3471E后这个问题解决,还希望哪位知道具体原理的给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止是LDO的问题。因LDO的特性,上电时有部分LDO是会产生冲击电流的,这个电压最高可达电源电压。因此,你 ...

我们的系统供电是27.6V,因为临时觉得电流也不大,就采用了线性降压这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我确实是新手

嗯,我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通过28V来供电 直接给MSP430F2272的VCC供电3.3V 还会烧毁?

您这个建议不错,我们这里好多设备直接供3.3V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测电压的AD口是否也击穿, 电源端的滤波电容用多大的

滤波电容是10uF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建议不错,我们这里好多设备直接供3.3V是没问题的。

那很明显是电源转换部分的问题了 建议用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