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段verilog代码

楼主(2012-09-18):
//按键记数,数码管动态显示,两位
//

module test(clk,key,dispcode,CS);
input clk,key;
output reg [6:0] dispcode = N0;
output reg [1:0]CS;
reg [6:0]num;
reg [3:0]num_t;
reg [19:0]count1;
reg [7:0]count2;
reg timeflag;
reg keyflag = 1,lastkeyflag=1; // 1 up ,0 down

/*        共阴极 :不带小数点
0,  1,  2,  3,  4,  5,  6,  7,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
8,  9,
7fh,6fh,00h*/
parameter        N0  = 7'h3f,
                N1  = 7'h06,
                N2  = 7'h5b,
                N3  = 7'h4f,
                N4  = 7'h66,
                N5  = 7'h6d,
                N6  = 7'h7d,
                N7  = 7'h07,
                N8  = 7'h7f,
                N9  = 7'h6f,
                N10 = 7'h77;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1 < 20'd500000)  //10ms
                        count1 = count1+1'd1;
                else
                        begin
                                count1=0;
                                if(count2 < 1) //
                                        count2=count2+1'd1;
                                else
                                        begin
                                                count2=0;
                                                timeflag = ~timeflag; //每10ms翻转一次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timeflag)  //延时去抖动
        begin
                if(lastkeyflag==0 && key == 0)
                        keyflag = 0;
                if(lastkeyflag==1 && key == 1)
                        keyflag = 1;

                lastkeyflag = key;
        end

always @(negedge keyflag)
        begin
                num <= num + 1'd1; //对num的赋值必须用=,不能用<= ,否则num的值会显示100;而且必须统一
                if(num>99)
                        num <= 0;
        end

always @(posedge timeflag)        //数码管动态显示
        begin
                CS = CS + 1;
                if(CS > 2'd2)
                        CS = 2'd1;

                if(CS==2'd1)
                        num_t = num%10;
                if(CS==2'd2)
                        num_t = num/10;
                case(num_t)
                        4'd0 : dispcode = N0;
                        4'd1 : dispcode = N1;
                        4'd2 : dispcode = N2;
                        4'd3 : dispcode = N3;
                        4'd4 : dispcode = N4;
                        4'd5 : dispcode = N5;
                        4'd6 : dispcode = N6;
                        4'd7 : dispcode = N7;
                        4'd8 : dispcode = N8;
                        4'd9 : dispcode = N9;
                        4'd10: dispcode = N10;
                default: dispcode = 7'h40;
                endcase
        end

endmodule

问题:
always @(posedge timeflag)        //数码管动态显示
这条语句如果改成 always @(timeflag)        就不对了,timeflag我设置的是10ms翻转一次,改完之后应该动态扫描的频率更快了才对啊?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电平触发和沿触发不能等效吧
按你提速的想法貌似应该为posedge timeflag | negedge timeflag,而不是直接的timefl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触发和沿触发不能等效吧
按你提速的想法貌似应该为posedge timeflag | negedge timeflag,而不是直接的 ...

//数码管静态循环显示

module seg(clk,num1,CS);
input clk;
output reg [6:0] num1 = N0;
output [1:0]CS;
reg [3:0]count;
reg [19:0]count1;
reg [7:0]count2;
reg timeflag;

/*        共阴极 :不带小数点
0,  1,  2,  3,  4,  5,  6,  7,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
8,  9,
7fh,6fh,00h*/
parameter        N0        = 7'h3f,
                        N1        = 7'h06,
                        N2        = 7'h5b,
                        N3        = 7'h4f,
                        N4        = 7'h66,
                        N5        = 7'h6d,
                        N6        = 7'h7d,
                        N7        = 7'h07,
                        N8        = 7'h7f,
                        N9        = 7'h6f;
parameter        tvalue = 10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1 < 20'd500000)
                        count1 = count1+1'd1;
                else
                        begin
                                count1=0;
                                if(count2<tvalue)
                                        count2=count2+1'd1;
                                else
                                        begin
                                                count2=0;
                                                timeflag = 1'd1;
                                        end
                        end

                if(timeflag)
                        begin
                                timeflag = 0;
                                count = count + 1'd1;
                                if(count>9)
                                        count = 0;
                        end
        end

always @(count)
        begin
                case(count)
                        4'd0: num1 = N0;
                        4'd1: num1 = N1;
                        4'd2: num1 = N2;
                        4'd3: num1 = N3;
                        4'd4: num1 = N4;
                        4'd5: num1 = N5;
                        4'd6: num1 = N6;
                        4'd7: num1 = N7;
                        4'd8: num1 = N8;
                        4'd9: num1 = N9;
                        default: num1 = 7'h40;
                endcase
        end

        assign CS = 2'd1;
endmodule
我用这段代码又是正常的,我这里也是这么用的啊:always @(count)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吧
count是个数 范围是0-9 所以可以
timeflag是个标志位 范围是0和1

网友B:
always @(posedge timeflag)        //数码管动态显示
        begin
                CS = CS + 1;
                if(CS > 2'd2)
                        CS = 2'd1;

                if(CS==2'd1)
                        num_t = num%10;
                if(CS==2'd2)
                        num_t = num/10;
                case(num_t)
                        4'd0 : dispcode = N0;
                        4'd1 : dispcode = N1;
                        4'd2 : dispcode = N2;
                        4'd3 : dispcode = N3;
                        4'd4 : dispcode = N4;
                        4'd5 : dispcode = N5;
                        4'd6 : dispcode = N6;
                        4'd7 : dispcode = N7;
                        4'd8 : dispcode = N8;
                        4'd9 : dispcode = N9;
                        4'd10: dispcode = N10;
                default: dispcode = 7'h40;
                endcase
        end

endmodule
这段代码有问题~~  always @(timeflag)     CS = CS + 1;  组合语句中出现这样的语句会是什么样子?

网友:
时序电路中最好用非阻塞赋值<=,比如楼上所说的就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管静态循环显示

module seg(clk,num1,CS);

建议你去看看 电平触发 和边沿触发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ways @(posedge timeflag)        //数码管动态显示
        begin
                CS = CS + 1;

把  CS = CS + 1 改成 <= 非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