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动态地址分配

楼主(2012-09-18):
在一主机100从机的总线式网络中,怎么样编写软件协议给100个硬件上完全一样的从机动态分配地址?
也就是说100个从机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在未分配地址前的各自地址都是0.
在1主机和100从机连接的网络一起上电后,主机对100个从机分配地址。

请问有人知道软件上怎么设置协议吗?

网友:
引入一些随机源,生成随机ID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协议说明啊?

网友:
如果地址是顺序的,装个8位拨码开关比较可靠

楼主:
无硬件区别,必须使用软件协议方式的

网友:
看你的地址是多少位的数字,如果只是从1-100,动态分配只能参考DHCP地址池的方式,但是你没有硬件地址,如果一个从机重复上线,很容易重复分配地址

随机方式的话,除非地址位数足够高,否则一般的随机数生成函数,还是不能保证分配的地址唯一

网友:
不知道你从机的供电方式
但是可以这么做,主机有1-100个地址等待分配,从机上电后问主机要地址,中间必须要有握手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