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虾,FPGA的时钟源可以动态切换吗?

楼主(2012-09-18):
比如说我有一个reg,根据它的值来选择某个时钟引脚的输入作为时钟源,谢谢。如果不能,通过什么方式可以?

网友:
最好片外实现,IDT CYPRESS 还有好像PI好多这样的高速时钟片片,多年前PCI总线的PCI66MEN就是这样实现的。o

好像XILINX V7 FPGA里有了这样的硬件模块。

网友:
门控时钟,一般没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一个MUX就可以搞定的东西吧。

网友:
用clk_ctrl去选择,不过始终得是全局时钟,它选出来的时钟抖动可能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