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玩意:腕表电子书

楼主(2012-09-18):
本人是个电子书迷,上下班坐公交车上都在看。手机上看着特别费电,每天都得充电,所以做了这个小玩意:
功能:
  看电子书(TXT格式),显示时间,带背光与手电筒
  (本想加入闹钟与测温、测光等功能,但程序空间不足,未能实现)
  (暂时没有做外壳与表带)
结构:
  ATmega8L做控制,NOKIA5110(84*48)做显示,SST25VF080B(SPI FLASH)做汉字字库以及存储TXT,MP3锂电池供电
  三极管当作二极管用,还用于降压
  引出充电接口,此接口也用于通信(单线串口,RXD、TXD接一起,用于烧写SPI FLASH)
  双面板是用两块单面板贴在一起做出来的,有点厚
(背光和手电筒的LED是从彩屏里拆下来的,光线是散的)
程序设计:
  屏幕左上角显示时间,右上角显示阅读进度
  左上角的按键功能:增加、向下翻页
  右上角的按键功能:减少、向上翻页
  左下角的按键功能:退出
  右下角的按键功能:设置
  同时按下左下与左上:切换背光开关
  同时按下左下与右上:切换手电筒开关

  按下设置键,可设置时间与阅读进度,无操作后可自动退出。
  无按键操作一段时间后,自动关闭LCD与SPI FLASH的电源。
注意:
  用VB编写软件与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PC机串口电平转换为TTL后需要RXD、TXD间接一个数百欧的电阻,且只引出RXD连接到板子上JP1接口。

[2012.9.19:之前的单片机程序传错了,重新上传附件]

网友:
带手上应该很拉风吧。

网友:
电费得不多了,眼神和手指力气要费多了

网友:
还是用手机吧

网友:
好性感 好拉风

网友:
东西做得不错,就是屏再大点就好了。手机屏也不贵。

网友:
带这玩意儿逛街好拉风的嘞~

网友:
好,有创意。

网友:
看电子书还是买电子墨水类型电子书或者平板电脑吧,你这玩意估计用1周,热劲过了就扔一边了

网友:
看书10分钟, 手酸。。。

网友:
哈哈~ 有意思~
不知道电池能撑多久

网友A:
lz
请问 黄色的 很薄 的 绝缘胶带 就是 电路板上专用的,叫什么名字,哪里有得卖?

网友B:
一直想找个手表,屏幕最好有个128*64的点阵大小,然后可以自己二次开发的.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请问 黄色的 很薄 的 绝缘胶带 就是 电路板上专用的,叫什么名字,哪里有得卖? ...

那叫“高温胶带”,应该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找个手表,屏幕最好有个128*64的点阵大小,然后可以自己二次开发的.不知道有没有 ...

我想找这种,淘宝上有“EZ430 手表”,卖得较贵,貌似是段式液晶
搜“MP3手表”,倒是有很多彩屏做的,买来拆开改装应该行。
“腕表手机”也有便宜的

网友:
创意不错,动手能力也很强,就是翻页累人啊。写个自动翻页程序吧

网友:
没做过这类东西,这好看看怎么将文本显示出来

网友:
别人会以为你一直埋头在调表

网友C:
要是支持TF卡就好了,那个液晶可以换成小的那种1286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找这种,淘宝上有“EZ430 手表”,卖得较贵,貌似是段式液晶
搜“MP3手表”,倒是有很多彩屏做的,买 ...

那种都太难看,呵呵.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支持TF卡就好了,那个液晶可以换成小的那种12864

是的,用TF卡要方便许多。目前用的SPI FLASH通过串口烧写起来速度特别慢,因为波特率只有9600。
用TF卡就可以把卡取出来用读卡器拷贝。
原本我做这个东西是有着废物利用的心态,SST25VF080B是以前做项目剩下的,所以就用它了。
“小的那种12864”是指MP3上那种OLED的屏吧,大概了解了一下,这屏的功耗相对较大,而且在环境光线较强的情况下显示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而NOKIA5110的液晶屏在不开背光的情况下,电流0.2mA左右,而且不怕太阳光,而且相当便宜,大约4.5元一个,所以就用它了。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啊,带上就是拉风!

网友:
技术不错,实用不强呀,看书的人最讨厌一屏几只字了吧

网友D:
楼主的电路板是 雕刻机刻的吗??很漂亮,孔不像是手动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路板是 雕刻机刻的吗??很漂亮,孔不像是手动打的

用热转印腐蚀的,手动用台钻钻的孔.
把顶层与底层分别做成一张单面板,然后叠在一起,用白色排线里那种细线焊到两层连通过孔.

网友:
这个太费眼神了吧

网友:
淘宝上手表式高清摄像录音8G存储(不确定有无夸大)有卖的,电子技术真不是业余玩的

网友E:
楼主同好啊。
我也打算做个,要求很楼主相同,功耗低,能看TXTX就行。
准备2.6寸液晶+8位单片机+SD卡+锂电池,最好支持USB。
高人还有什么建议,我软件比较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同好啊。
我也打算做个,要求很楼主相同,功耗低,能看TXTX就行。
准备2.6寸液晶+8位单片机+SD卡+锂电 ...

“2.6寸液晶”是指的彩屏吗?彩屏的背光功耗可能会比较大,建议换成类似12864的单色屏(COG型的比较便宜),不需要背光都能看得清的那种。
8位单片机处理USB可能速度较慢,STM32的USB应该会快些,而且有FSMC、DMA、SDIO,驱动彩屏和SD卡会比较快,只是不知功耗如何。
这个USB其实也不是必须的,因为SD卡可以取下来用读卡器拷文件。
建议加个光敏电阻,根据环境光强度自动调节背光。

网友:
买个NANO,再买个腕带,搞定。还可以当手表用。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2.6寸液晶”是指的彩屏吗?彩屏的背光功耗可能会比较大,建议换成类似12864的单色屏(COG型的比较便宜 ...

最初想用12864屏,后来担心文字不能随意调整大小,间距之类。
看来你的建议,准备在搜索这方面资料学学。

看规格书,12864白光背光3.3V  50-60mA,功耗还是蛮大的。
不开背光的情况,功耗非常低。

USB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初想用12864屏,后来担心文字不能随意调整大小,间距之类。
看来你的建议,准备在搜索这方面资料学学。 ...

"文字不能随意调整大小,间距之类"这个不用担心,在12864上任意位置绘图都没有问题,可以参考本贴的程序(LCD_DrawPic函数)。
背光的电流可以不需要那么大,几个mA应该都行。

网友:
接口设计很厉害,研究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热转印腐蚀的,手动用台钻钻的孔.
把顶层与底层分别做成一张单面板,然后叠在一起,用白色排线里那种细线 ...

呵呵,不错,为什么不直接用双面板??感觉很费劲,手工钻孔也很费劲,特别孔多的时候

网友:
纯粹的爱好和兴趣
手表做的再大也不能和手机一样,那么小屏幕看电子书太费眼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不错,为什么不直接用双面板??感觉很费劲,手工钻孔也很费劲,特别孔多的时候 ...

因为这只是自己做着玩,没有量产的打算。

网友F:
你应该用电子纸制作 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过手表式的…效果相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用电子纸制作 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过手表式的…效果相当好

是吗?淘宝上的电子纸都太大了,可否给个链接?

网友:
国外有人做了类似的东西,他可以和手机通过蓝牙通信,作为手机(个人终端)的辅助设备,据说销路很不错。

个人认为,这个东西代表了未来的一种趋势。

楼主努力!

楼主:
[2012.9.21]再次更新单片机程序

网友:
你不嫌累啊,MP3改一个都比那个好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用TF卡要方便许多。目前用的SPI FLASH通过串口烧写起来速度特别慢,因为波特率只有9600。
用TF卡就 ...

可以用 1228800波特率烧, 我自己作的PC端,用PC2303HX,USB转串口,就是这个波特率,
烧写速度很快

PC <-PL2303HX-> STM32 <-> SPI flash(sst25vf016b)

22.x秒烧完1.4MB左右数据

网友:
做的不错,就看起来有点费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 1228800波特率烧, 我自己作的PC端,用PC2303HX,USB转串口,就是这个波特率,
烧写速度很快

哦,那倒是勉强可以接受,因为稍微长一点的小说就上兆了。
由于我这电路里,M8只能用内部晶振,波特率就只能到9600.

网友H:
我一新手 能不能帮解释一下 测电源电量的adc是怎么做的

网友:
一屏才这么几个字。一眼就看光了。要不停地按。手指的关节会不会因为这个磨损的太厉害而得什么关节类的疾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新手 能不能帮解释一下 测电源电量的adc是怎么做的

我这个程序倒是没有显示电量,
可以通过测量电池电压来反应电量,这里有两个方法:
1.AVCC接电池,选择AVCC做为基准源,ADC通道选择内部Vbg,ADC结果越大,说明电池电压越低.
2.选择内部2.56V为基准源,电池电压经电阻分压后接到ADC引脚,ADC结果越大,说明电池电压越高.

网友:
蛋疼的12864,手指抽筋了

网友I:
电怎么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怎么充呢?

JP1接5V电源就行了

网友:
要是楼主做一个功耗低、走时非常准确的腕表,能接受卫星时间信号的腕表,大家或许会更感兴趣一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找个手表,屏幕最好有个128*64的点阵大小,然后可以自己二次开发的.不知道有没有 ...

这个 可以自己 开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吗?淘宝上的电子纸都太大了,可否给个链接?

TOUCH TIME

网友:
楼主好强大,准备也搞个玩玩~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程序倒是没有显示电量,
可以通过测量电池电压来反应电量,这里有两个方法:
1.AVCC接电池,选择AVCC做 ...

非常感谢
看原理图已经画了电源的分压电阻,还画了好几个,连到adc端口,是为了给以后开发作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 可以自己 开发!

你说的是哪个啊,我倒觉得58楼的不错,哈哈,支持二次开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TOUCH TIME

这个非常不错,支持二次开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感谢
看原理图已经画了电源的分压电阻,还画了好几个,连到adc端口,是为了给以后开发作准备?? ...

是的,可用于测温度和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TOUCH TIME

多谢,貌似淘宝上找不到,期待中
不知它那个背光怎么弄的,貌似汉王的电纸书一般没背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貌似淘宝上找不到,期待中
不知它那个背光怎么弄的,貌似汉王的电纸书一般没背光 ...

直接在那网站上买吧,哈哈

网友(2013-10-05):
引用 网友A:
lz
请问 黄色的 很薄 的 绝缘胶带 就是 电路板上专用的,叫什么名字,哪里有得卖? ...

这个叫高温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支持TF卡就好了,那个液晶可以换成小的那种12864

我有一个oled。不错。就是不带字库,得自己处理字库问题。

网友(2013-11-07):
加强保护眼睛哦

网友:
准备也搞个玩玩~

网友K:
表示膜拜楼主~!!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表示膜拜楼主~!!

之前也做过12864的电子书,改天也上传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之前也做过12864的电子书,改天也上传喽,哈哈

好啊,这个NOKIA5110的屏看久了的确不舒服

网友:
不错,有机会我也可以做一个试试

网友(2013-12-07):
不爱看电子书,做的不错

网友:
哈哈  拉风 楼主好创意

网友:
好屌。明显不适合带出去。。呵呵。。

网友:
有趣的制作,可惜每页字数太少了

网友:
看小说很费劲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请问 黄色的 很薄 的 绝缘胶带 就是 电路板上专用的,叫什么名字,哪里有得卖? ...

高温胶带

网友:
很好玩的东西,顶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额,我觉得不错,就是。。。现在有kindle了,,,

网友:
顶~!!支持楼主的电子书系列~!